[改裝教學] 70邁流媒體行車記錄器後鏡頭安裝

楼主(2020-12-27):
那天開著百萬名車,看見百位男森;
在追一位女森,正要從我車旁經過。

想起裝沒多久的後鏡頭,立馬告訴小邁:切換後錄。
結果我褲子都脫了,你給我看這個。

裝行車記錄器是為了後鏡頭,裝後鏡頭是為了倒車入機械車位。
所以角度ˋ只好調這麼斜。

而且,瞎得很,每次倒車還要喊一聲:切換後錄。
對了,倒車不是會在螢幕上出現輔助線嗎?沒看到啊~

這天,小烏龜終於寄來。

紅線已接好,藏好。

是說小烏龜的錢白花了。
我看見燈座構造,直接纏一纏搞定。

後鏡頭的角度,後來調平,可以看到後方天空。

排檔桿排入倒車R檔。
輔助線出現。
最扯的是,連角度都往下了。
這可不是鏡頭會轉。
我猜是廣角鏡,倒車時軟體將整個廣角畫面的下半部顯示在螢幕上。
至此,我的小邁算是裝好了。

网友A:
第一張圖有種結界感?版大如果夜間開在產業道路不小走錯轉到墓仔埔開始倒車不就會出現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張圖有種結界感?版大如果夜間開在產業道路不小走錯轉到墓仔埔開始倒車不就會出現一堆? ...

大哥,我承認我故意P得沒有那麼像。

网友B:
過陣子也想買對岸品牌的行車記錄器來玩

這款的感光元件是 SONY IMX307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過陣子也想買對岸品牌的行車記錄器來玩

這款的感光元件是 SONY IMX307 ?

大俠厲害,我只知道是星光夜視鏡頭,剛查了一下,真的是SONY IMX307。

有一次我覺得後方很亮,切換後錄一下。
是一台米漿,大燈照得整個畫面亮亮的,神奇的是,車牌號碼清清楚楚。

网友B:
我看過有人也是裝後視鏡全螢幕+後鏡頭,螢幕切換成後鏡頭當後視鏡,感覺是不錯
可是想說看真的鏡子習慣了,換成電子的可能要花時間適應

--
我前陣子在爬文行車記錄器SONY感光有哪些
有的規格寫SONY星光級,沒寫IMX型號也沒得查 (暗酸一下...

想換是因為監視鏡頭也有IMX系列,最近裝監視器,
500萬畫素主機+500萬畫素鏡頭(台廠感光)
門前會面對馬路,只要陽光陰影落差太大,陽光那區會直接白掉看不到,晚上也偏糊
爬文後買顆 IMX335 鏡頭來測試真的是有差,夜視和逆光補償好滿多的,白掉的地方也清楚了

對岸也有使用 IMX335 的行車記錄器、當然也有較新的 IMX415 4K
而且價格也不貴 2K上下,台灣掛牌賣隨便就+2K

70邁 Pro 就是用 IMX3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過有人也是裝後視鏡全螢幕+後鏡頭,螢幕切換成後鏡頭當後視鏡,感覺是不錯
可是想說看真的鏡子習慣了, ...

行車中螢幕關閉,它還是可以當後視鏡呀~
聲控的,只要喊一聲:關閉屏幕。

當然,錄影還是繼續錄。

网友C:
老婆模式有嗎?~~~

网友D:
有倒車後視鏡可以看真的很方便.........

好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婆模式有嗎?~~~

使用這幾星期的感想:
既然螢幕有了,廠商怎麼不弄個功能連接手機,讓老婆坐車可以看電視?

小邁的確可以開啟歪five,不過是為了從手機端看看錄的影像或是相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倒車後視鏡可以看真的很方便.........

好用的功能.....

對正時,輔助線真的好用,很放心的倒入機械車格。
在倒車入庫前,稍微斜插時,還需時間學習適應如何使用。

网友E:
攝影頭還是要裝在一個保護的盒子裡面,否則不小心碰到,角度就變了,而且下雨時也是問題。

网友F:
這台我也裝過 但是角度高跟低調整範圍不夠大 後來找到一台可以在營幕觸控調整高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攝影頭還是要裝在一個保護的盒子裡面,否則不小心碰到,角度就變了,而且下雨時也是問題。 ...

牌照框內凹,不容易碰到。
鏡頭有防水。下雨天拍的畫面也還算清楚。
唯一擔心的是,怕有心人硬扯幹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台我也裝過 但是角度高跟低調整範圍不夠大 後來找到一台可以在營幕觸控調整高低的 ...

是後鏡頭會轉動,還是調整畫面的下半部顯示在螢幕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行車中螢幕關閉,它還是可以當後視鏡呀~
聲控的,只要喊一聲:關閉屏幕。

這個我有看過開箱文,我一時忘記關螢幕後還能變成鏡子

PAPAGO也有做全屏後視型的。不過大陸PAPAGO和台灣不一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後鏡頭會轉動,還是調整畫面的下半部顯示在螢幕上?

螢幕是觸控的 可以用手指頭在螢幕上調整高低 畫質也不錯 缺點是後鏡頭有點大顆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6452698806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有看過開箱文,我一時忘記關螢幕後還能變成鏡子

PAPAGO也有做全屏後視型的。不過大陸P ...

關閉螢幕後的鏡面,略微灰灰的。
推測應該是可以稍微防強光直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螢幕是觸控的 可以用手指頭在螢幕上調整高低 畫質也不錯 缺點是後鏡頭有點大顆
https://www.ruten.com.tw ...

這台該有的都有,很不錯耶~

可是我預算只有兩千塊,只好去淘一台70mai。
雖然它沒觸控,沒GPS,沒靜置被撞觸發錄影(要加錢);
可是錄起來清楚,CP值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