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GL553V (GL553VD) 求助 BIOS

楼主(2020-12-28):
ASUS  機型  GL553V  型號 GL553VD REV:2.0

貼紙 : GL553VD

求助  BIOS

2.93 MB, 下載次數: 18

1.88 MB, 下載次數: 10

网友:
先試試看可不可以開機

這是用官網修改的

點位圖

鍵盤不能使用EC檔在線刷

楼主:
GD25Q64C (306) 這個  -  可開機了 -  可是 CPU 風扇會狂轉

官網改的 目前測試中 風扇會降速 應該算正常了 -  K/B 正常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GD25Q64C (306) 這個  -  可開機了 -  可是 CPU 風扇會狂轉

開機時間正常嗎

楼主:
3  秒 到 ASUS LOGO  , 11 秒可進系統密碼前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

感謝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