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640G 硬碟的空間大約能備份17天

楼主(2020-12-28):
每日異地備份的硬碟又變紅色了。

目前640G 的硬碟大約可以備份17天。

因為異地備份的是人工作業,所以通常假日會略過,每天備份的當然都是經過壓縮才備份的,明天只能再把日期較前面的砍了,把空間讓出來。

网友A:
去A一台磁帶機就可以存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A一台磁帶機就可以存很久。

應該沒有人在用磁帶機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沒有人在用磁帶機了吧!

沒人用才A得到10幾萬的貨,看看誰家倉庫裡面堆著積灰塵。

天天使用,你就拿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人用才A得到,看看誰家倉庫裡面堆著積灰塵。

天天使用,你就拿不走。 ...

用磁帶機太久了,我還是來找大一點的硬碟

网友B:
有硬碟的趕快交出來!!~~~

老大的D槽不夠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硬碟的趕快交出來!!~~~

老大的D槽不夠用了............

我今天剛好整理櫃子,把硬碟都放在同一個箱子備用。
有12顆,容量最大的只有 200GB......全部加起來可能都沒有 640GB

不用D槽,改用串流,沒有煩惱。

网友C:
硬碟如果要比多的,非專業我最多啦!只是現有的1TB,不是時數破萬,就是05 C5 C6有數值,雖然在兩三百也沒遇過錯誤,但是會用到整棵容量的備份……不保證會不會。如果是500G點,找找會有一些。

補充內容 (2020-12-29 06:04 AM):
明明只打500G,那來的點?

网友:
[日期較前面的]留著也沒有用......為何不多砍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硬碟的趕快交出來!!~~~

老大的D槽不夠用了............

上次ㄚ三哥有給我500G的硬碟,還可以拿來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碟如果要比多的,非專業我最多啦!只是現有的1TB,不是時數破萬,就是05 C5 C6有數值,雖然在兩三百也沒 ...

我也是準備拿上次你贊助的500G先頂一下

网友D:
也來查看一下我的 D 槽容量剩下多少了 …… 778G 嗯,應該還可以用上好幾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來查看一下我的 D 槽容量剩下多少了 …… 778G 嗯,應該還可以用上好幾年。

從上面的截圖就可知道硬碟容量對痞酷網是多麼珍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準備拿上次你贊助的500G先頂一下

您記錯了,上次是兩個1T的,其中一個說是有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記錯了,上次是兩個1T的,其中一個說是有錯誤.....

不好意思!那是我記錯了,腦袋記性越來越差~~

网友C:
硬碟錯誤這個問題,只要是用MHDD掃過,看看錯誤的區域在哪裡,手動分割時將有警告的區域跳過,這樣雖然會損失一些容量,但是有分割的都是良好的區域,使用上也不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碟錯誤這個問題,只要是用MHDD掃過,看看錯誤的區域在哪裡,手動分割時將有警告的區域跳過,這樣雖然會損 ...

痞酷網有12年來我與全體會員的點點滴滴,裡面的資料我儘可能不讓它受損,在RAID 中,其中一個硬碟有警告或壞軌,也可能影響其它的硬碟,所以我才那麼龜毛。
有警告或壞軌的硬碟,我可能就拿來備份系統更新或打補丁前的部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上面的截圖就可知道硬碟容量對痞酷網是多麼珍貴。

站長開個金口就有了。整組 HDD + RAID 卡可能沒辦法,如果只是單顆 HDD 的話那比 PC720M 便宜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次ㄚ三哥有給我500G的硬碟,還可以拿來撐一下。

這樣啊~~~我還以為必須砍掉D槽來支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這樣啊~~~我還以為必須砍掉D槽來支援了.....

我也得砍掉 D、E、F、G槽來支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得砍掉 D、E、F、G槽來支援了

一邊哭一邊格式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