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Intel ME 10含以後版本修改教學

楼主(2020-12-28):
華碩BIOS後門密碼
華碩密碼每十年重複一次
內有教學
華碩BIOS密碼表(2002-2011年).rar (38.37 KB, 下載次數: 42)

華碩BT料號修改工具

ME分析儀
ME Analyzer v1.220.0 r251.rar (6 MB, 下載次數: 42)
最終版win7不支援

執行MEA

將檔案拖進框框內
ENTER

得到ME版本VERSION是11.6.0.1136
SKU是Consumer H
檔案大小是SIZE 0*1BF000
Latest NO 或 YES

楼主:
每一版都有相對應版本
Flash Image Tool 11.6 解壓路徑一定要英文路徑不能有中文
Flash Image Tool.rar (4.97 MB, 下載次數: 91)

執行FIT
左上角FILE OPEN

選擇檔案

Flash Image Tool 目錄裡會多一檔案夾

將下列藍色框框YES改成NO
點兩下YES可修改如下圖
改完按右下CLOSE關閉
左上角FILE SAVE AS 另存檔案
將檔名命名config.xml 按SAVE 儲存

目錄下

楼主:
BIOS檔案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256-1-1.html
ME 檔案
ME教學最完整的網站包含所需檔案 善用GOOGLE翻譯
https://winraid.level1techs.com/ ... -and-tools-16/89959

楼主:
ME 版本製作 ME有分1.5MB跟5MB 詳細資料1樓有說明
打開FIT
選擇ME檔案位置
OPEN 後會再FIT目錄得一ME資料夾

這就是我們要合併的ME檔案

楼主:
再來就是最後工作合併

這就是我們要合併的檔案目錄
將上面4樓的ME Region複製到此目錄

打開FIT
選擇剛剛製作的CONFIG.XML
按此進行合併
按YES就會開始合併
就會在FIT目錄得到outimage 這就是我們要的BIOS檔案

楼主:
最後確認工作
打開ME分析儀
將剛剛得到的BIOS outimage 放入分析儀

如出現下面紅色框框表示合併失敗

正確

楼主:
如果要加入原廠BIOS
ASUS的通常開頭要去掉7FF
可以利用這套UEFITOOL 之前文章有教過就不在貼上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908-1-1.html
將GL553VD-AS.bin 改名 BIOS Region.bin
一樣將BIOS Region 放入到FIT
按合併後再放到ME分析儀做確認

楼主(2021-02-02):
ME 12 修改
12多了CSE跟PMC PMC一樣找相同的版本號跟ME一樣檔案大小
12版的ME 跟PMC 直接改檔名再放入BIOS合成的目錄裡

從CSME 12+開始,主要的CSME 固件 必須首先被組合/縫有一個或多個強制性 的IuPS,通過發起更新過程之前fwupdate子工具。每當需要CSME + IUP合併時,下面提供了等效的說明和固件。以下CSME/IUP 表列出了 CSME 12+ 固件Major.Minor版本,這些版本需要存在 IUP 及其各自的版本或 SKU。您需要參考此表,同時按照以下更新說明為您的系統選擇正確的CSME + IUP 組合。引擎安全版本號 (SVN):

14版的ME 工具有分舊版跟新版 如果你新版打開檔案出現錯誤 就換舊版工具

楼主(2022-07-07):
如何在 CSME v12 中使用 FWUpdate 工具:

在 CSME v12 中,FWUpdate工具需要已通過Flash Image Tool (FIT)與其等效IUP 固件(PMC)組合/拼接的CSME 固件。要繼續,您必須首先了解系統的芯片組平台(H、LP)、芯片組類型(Consumer、Corporate、Slim)和芯片組步進/修訂版(即 A、B、C)。

從Section C2以及ME Analyzer下載最新的英特爾 CSME 系統工具 。
在英特爾 CSME 系統工具中,運行MEInfo命令行工具,在“英特爾(R) ME 代碼版本”>“固件版本”下,您將找到系統的芯片組平台以及芯片組類型(例如 H 消費者)。在“PCH 信息”>“PCH 步進數據”下,您將找到以字母開頭的系統芯片組步進/修訂(即 Ax、Bx、Cx)。或者,將系統的SPI/BIOS 映像(閃存描述符 + 引擎 + BIOS)拖放到ME Analyzer 工具並找到“SKU”字段,該字段顯示您系統的芯片組類型和芯片組平台(即消費者 H)。接下來,找到“Chipset Stepping”字段,該字段以字母(即 A、B、C)的形式列出了一個或多個支持的Chipset Steppings/Revisions。
根據您系統的芯片組平台、芯片組類型和芯片組步進/修訂,查閱上面的CSME/IUP 表並從B1-B2 部分選擇正確的CSME和PMC固件。
將選擇的CSME 固件輸入ME Analyzer 工具並確保“FWUpdate Support”未報告為“Impossible”。
從英特爾 CSME 系統工具中,轉到Flash Image Tool文件夾並確保僅存在兩 (2) 個文件:fit.exe和vsccommn.bin。否則,刪除其餘部分。
運行Flash Image Tool (FIT) 並根據系統的芯片組平台將頂部的芯片組平台下拉菜單調整為“ H系列芯片組”或“ LP系列芯片組” 。出於 FWUpdate 的目的,無需進一步調整右側的 Chipset SKU。
加載/刪除選擇的CSME 固件映像,然後在"Flash Layout" > "Ifwi: Intel(R) Me and Pmc Region" > "PMC Binary File"輸入選擇的PMC IUP固件。
將“Flash 設置”>“Flash 組件”>“Flash 組件數”調整為“0”。Flash Settings" > "Flash Components" > "Number of Flash Components" to "0"
將“集成傳感器集線器”>“集成傳感器集線器”>“支持集成傳感器集線器”調整為“否”。"Integrated Sensor Hub" > "Integrated Sensor Hub" > "Integrated Sensor Hub Supported" to "No"
單擊頂部的綠色“Build Image”按鈕,將生成“cse_image_FWU_Base.bin”文件。
將“cse_image_FWU_Base.bin”文件輸入ME Analyzer 工具並確保“FWUpdate Support”報告為“Yes”。
使用FWUpdate工具刷新“cse_image_FWU_Base.bin”鏡像。

楼主:
如何在 CSME v13+ 中使用 FWUpdate 工具:

在 CSME 13 或更高版本中,FWUpdate工具需要已通過閃存映像工具 (FIT)與其等效IUP 固件(即 PMC、PCHC、PHY)組合/拼接的CSME 固件。要繼續,您必須首先了解系統的芯片組系列/代號(即 ICP、LKF、JSP、CMP、TGP、EHL)、芯片組平台(即 H、LP、N、V)、芯片組類型(即 Consumer、Corporate、Slim 、Value、Atom、Server)和芯片組步進/修訂(即 A、B、C、D)。

從Section C2以及ME Analyzer下載最新的英特爾 CSME 系統工具 。
在英特爾 CSME 系統工具中,運行MEInfo命令行工具,在“英特爾(R) ME 代碼版本”>“固件版本”下,您將找到系統的芯片組平台以及芯片組類型(例如 LP Consumer)。在“PCH 信息”>“PCH 步進數據”下,您將找到以字母開頭的系統芯片組步進/修訂(即 Ax、Bx、Cx)。或者,將系統的SPI/BIOS 映像(閃存描述符 + 引擎 + BIOS)拖放到ME Analyzer 工具並找到顯示系統芯片組類型和芯片組平台(即消費者 LP)的“SKU”字段。接下來,找到“Chipset Stepping”字段,該字段以字母的形式(即 A、B、C)列出了一個或多個支持的Chipset Steppings。
根據您系統的芯片組系列/代號、芯片組平台、芯片組類型和芯片組步進/修訂版,請查閱上面的CSME/IUP 表並從B1-B4 部分中選擇正確的CSME、PMC、PCHC和/或PHY固件。
將選擇的CSME 固件輸入ME Analyzer 工具並確保“FWUpdate Support”未報告為“Impossible”。
從英特爾 CSME 系統工具中,轉到Flash Image Tool文件夾並確保僅存在兩 (2) 個文件:fit.exe和vsccommn.bin。否則,刪除其餘部分。
運行Flash Image Tool (FIT) 並根據您系統的芯片組平台(即H系列、LP系列、N系列、V系列、Lakefield、Jasper Lake、Elkhart Lake )調整頂部的Chipset Platform 下拉菜單。在CSME 14.1中,調整為“H 系列(使用 RocketLake)”。出於 FWUpdate 的目的,無需進一步調整右側的實際芯片組 SKU。
在FIT的任意位置加載或拖放所選的CSME 固件映像,然後轉到左側的“FW Update Image Build”選項卡。
如果您選擇的CSME 固件需要PMC IUP ,請在“PMC Image”>“PMC Binary File”字段中輸入其固件。
如果您選擇的CSME 固件需要PCHC IUP ,請在“PCHC Image”>“PCH Configuration File”字段中輸入其固件。
如果您選擇的CSME 固件需要PHY IUP ,請在“PHY Image”>“PHY Binary File”字段中輸入其固件。
單擊右上角的綠色“Build Image For FWUpdate”按鈕,將生成“FWUpdate.bin”文件。
將“FWUpdate.bin”文件輸入ME Analyzer 工具並確保“FWUpdate Support”報告為“Yes”。
使用FWUpdate工具刷寫“FWUpdate.bin”鏡像。

楼主:
如何在 CSME v16+ 上使用 FWUpdate 工具:

在 CSME 16 或更高版本中,FWUpdate工具需要已通過模塊化閃存映像工具 (FIT)與其等效IUP 固件(即 PMC、PCHC、PHY)組合/拼接的CSME 固件。要繼續,您必須首先了解系統的芯片組系列/代號(即 ADP)、芯片組平台(即 H、LP、N)、芯片組類型(即 Consumer、Corporate、Slim、Lite、Server)和芯片組步進/修訂版(即A B C D)。

從Section C2以及ME Analyzer下載最新的英特爾 CSME 系統工具。
從英特爾 CSME 系統工具,運行MEInfo命令行工具,在“英特爾(R) ME 代碼版本”>“固件版本”下,您將找到系統的芯片組平台以及芯片組類型(例如 H 消費者)。在“PCH 信息”>“PCH 修訂 ID”下,您將找到以字母開頭的系統芯片組步進/修訂(即 Ax、Bx、Cx)。或者,將系統的SPI/BIOS 映像(閃存描述符 + 引擎 + BIOS)拖放到ME Analyzer 工具並找到“SKU”字段,該字段顯示您系統的芯片組類型和芯片組平台(例如 Consumer LP)。接下來,找到“Chipset Stepping”字段,該字段以字母的形式(即 A、B、C)列出了一個或多個支持的Chipset Steppings。
根據您系統的芯片組系列/代號、芯片組平台、芯片組類型和芯片組步進/修訂版,請查閱上面的CSME/IUP 表並從B1-B4 部分中選擇正確的CSME、PMC、PCHC和/或PHY固件。
將選擇的CSME 固件輸入ME Analyzer 工具並確保“FWUpdate Support”未報告為“Impossible”。
從英特爾 CSME 系統工具中,轉到Modular Flash Image Tool文件夾並確保只存在一 (1) 個文件:mfit.exe。否則,刪除其餘部分。
運行Modular Flash Image Tool (FIT) 並點吉“Create and build a new image”。選擇與系統等效 CPU 規格相匹配的“FWUpdate”佈局。每個芯片組都適用於特定的 CPU。通常芯片組代號以“Point”結尾,而 CPU 代號以“Lake”結尾。此外,芯片組類型(即 H、LP、N)與等效的 CPU 系列(即 S、P、N)相匹配。例如,“Alder Point (ADP)”芯片組平台適用於“Alder Lake (ADL)”CPU 系列,“ADP-H”芯片組類型適用於“ADL-S”CPU 系列。
轉到“Flash Layout > Ifwi: Intel(R) Me and Pmc Region”並在“Intel(R) ME Binary File”中加載選擇的CSME 固件。CSME固件版本應如下所示。
如果您選擇的CSME 固件需要PMC IUP ,請在“Flash Layout > Ifwi: Intel(R) Me and Pmc Region > PMC Binary File”處輸入其固件。PMC固件版本應如下所示。
如果您選擇的CSME 固件需要PCHC IUP ,請在“Flash Layout > Sub Partitions > PCH Configuration Sub-Partition > PCH Configuration File”處輸入其固件。PCHC固件版本應如下所示。
如果您選擇的CSME 固件需要PHY IUP ,請在“Flex IO > *PHY Configuration > *PHY Binary File”處輸入其固件。PHY固件版本應如下所示。
點吉左側綠色的“Build”按鈕,會生成一個“FWUpdate.bin”文件。
將“FWUpdate.bin”文件輸入ME Analyzer 工具並確保“FWUpdate Support”報告為“Yes”。
使用FWUpdate工具刷寫“FWUpdate.bin”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