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除濕機 不過電 RD-16FG

楼主(2020-12-28):
請教各位先進:

除濕機(日立 RD-16FG)不過電,打開來檢查,
發現①保險絲斷了,②壓敏電阻有燒焦痕跡:TVR 14241

除濕機資訊

RD-16FG

RD-16FG

燒焦的壓敏電阻

TVR14241

TVR14241

主機板

SH-CAP

請問除了換壓敏電阻之外,還有其他元件需要注意的嗎?

      先謝謝您的耐心閱讀與回覆

補充內容 (2020-12-29 05:47 AM):
補充:是從回收場撿到的

補充內容 (2021-1-5 04:04 PM):
移除燒掉的突波吸收器(=壓敏電阻=mov)後,換上新的保險絲,除濕機就正常了

网友A:
請問平常是插 110V 在使用吧?

网友:
最近是否 施工過 N相斷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平常是插 110V 在使用吧?

不好意思,忘了說明,是從回收場撿到的  ^_^

网友:
先換那兩個
若沒好 再來考慮繼續或停損

网友:
先換保險絲與壓敏電阻,
有可能完修.

网友:
我都撿不到好康的回收物,我們這裡有幾個騎摩托車的人,都會搶在垃圾車回收車的前面把東西拿走,比東撿西撿的拾荒者聰明。

說到這裡想到論壇中的儀表哥,社區的回收物很多都是好康的回收物,蔡老闆是回收廠買,修好了又拿出來送痞友,經常性的提醒大家要餵狗。又快過年了痞友有上來,加減多餵些狗,幫論壇多加些菜歐……呵呵

网友B:
  啟動電容順便量測一下.

网友:
可能插錯電,滿有機會換了保險絲和壓敏電阻能好

楼主:
沒想到壓敏電阻 TVR14241這麼難買,問了3間都沒貨

等買到TVR14241再上來向各位大大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啟動電容順便量測一下.

nessie 大大,

關於啟動電容的測試,查了一下,

冷氣的啟動電容如何用數位三用電表測量好壞

把數位三用電錶轉在電阻擋位20M,兩隻探棒分別接在電容兩隻腳,正常好的電容,電阻會一直變高,高到一定的程度,變化速度會慢下來。

請問是這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想到壓敏電阻 TVR14241這麼難買,問了3間都沒貨

等買到TVR14241再上來向各位大大報告~

是不用找到同型號,差不多規格就行

网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28028759351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28029791448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30194078802

可用

補充內容 (2020-12-30 11:49 AM):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209031731717#info

网友:
引用 楼主:
nessie 大大,

關於啟動電容的測試,查了一下,

  理論上是如此; 但 容值 有無衰減低於 標稱值 就不易判定.

  若 預算充裕 或 濃厚興趣 DIY, 可購進能量測 電容 元件的電錶.

  要不先依其他先進所述, 將壓敏電阻及保險絲更換, 上電若功能正常即可.

网友C:
確定 插座是110V  ,  只換保險絲
取下故障壓敏電阻 TVR14241  暫時不換新
暫時沒有壓敏電阻沒關係  平常機器運作時用不著
這是防護  誤用220VAC時  昂貴的壓縮機燒毀

檢修時  只換保險絲 看看機器是否運作

可以運作 再回頭找壓敏電阻更換  做預防保護
機器不動 再考慮停損勞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確定 插座是110V  ,  只換保險絲
取下故障壓敏電阻 TVR14241  暫時不換新
暫時沒有壓敏電阻沒關係  平常機 ...

感謝 SIMON1016 大大
太神奇了,移除燒掉的突波吸收器(=壓敏電阻=mov)後,換上新的保險絲,除濕機就正常了

感謝 wet大大 提供可替用的型號,之後會補上新的mov

也感謝sandy319大大 ,楊大俠大大 , nessie大大

環保救地球,少了一台冤死的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