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來水過濾器

楼主(2020-12-29):
我的出水端大約5KG
有這麼大壓力的過濾器嗎
要過濾水中泥沙

网友:
我在自來水進水塔的地方,加了兩道的RO瀘蕊,自己改,六分水管接一個減壓閥,然後並聯兩個RO濾蕊,網路上買的單管蕊,會用兩管並聯是為了水量,一開始用一管時,遇到用水量大時,水塔的水會來不及補,一下就沒水了,所以後來並聯了一管,接一個減壓閥是因為RO的三分接頭耐壓不大,之前沒裝減壓閥時,偶而會爆管。

楼主:
謝謝.我會做為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