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35 一閃即滅改led套件

楼主(2020-12-29):
受益於小冬瓜的這篇... 成功的救回一台 Viewsonic vx2235wm

Viewsonic vx2235-1 22吋 無法開機及一閃即滅改led套件

改 LED 主要還是因為上燈管已經偏暗偏紅,既然都是要拆,就改 LED 試試看好了,

照小冬瓜的方式拆除 DAC-19M009 高壓部分以及裝好 LED 燈條,一閃即滅的問題就不藥而癒,

話說,這塊電源板斷電很久都還有電,過程中被火花嚇到好幾次

楼主:
忘記問我的問題
如果要消滅電容/電源板的餘電免得被嚇到,上工前應該要找個電容用起子/鑷子讓它短路一下放電對嗎?
挑小顆的電容或是大顆的有差異嗎?

网友:
挑大顆的電容(容量大的)

网友A:
要用甚麼放電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用甚麼放電好呢?...

當然用手啊!不然用嘴巴咬電到會很痛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用甚麼放電好呢?...

我都用大電阻或車子的小燈泡,每台車都改led燈泡,換下一堆鎢絲燈泡,都拿來亂用,哈

网友D:
尖嘴鉗拿起來, 一言不合就啪啪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當然用手啊!不然用嘴巴咬電到會很痛捏。

這樣會不會有點變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大電阻或車子的小燈泡,每台車都改led燈泡,換下一堆鎢絲燈泡,都拿來亂用,哈 ...

大陸的鄂東老男孩用燈泡來放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尖嘴鉗拿起來, 一言不合就啪啪啪

鉗子會不會壞掉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