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土炮放電打孔機

楼主(2020-12-30):
自從看過 簡單的放電加工機 這一帖.. 手就一直癢癢的..
但又因為 找不齊/也不想花$買材料, 所以遲遲沒能動手做...
但會癢的, 總還是會找到方法止癢...

土炮放電打孔機: 本文已發佈於 牛の砌夢手札
在經常使用的工具上, 牛都習慣會想辨法裝上個小環.
為的是能夠穿上 失手繩 或是 問號勾, 方便攜帶取用.
但如果遇到不鏽鋼的工具要打孔穿環.. 真的是會開孔開到厭世...
其實不鏽鋼並不硬, 但不管鑽尾、磨頭怎麼換, 就是拿它沒皮條..
每次都只能又鑽又磨, 搞個半小時到一小時, 才能開出一個小孔...

這個星期翻了翻手邊能找到的材料, 拼湊出了這一台土炮放電打孔機

參考來源: https://www.instructables.com/EDM-Electrical-Discharge-Machining/

線路很簡單, 但很有意思..
燈泡在電路中形同電阻, 橋整後的直流電, 對電容充電, 與電阻形成RC振盪電路,
電極接正, 工件接負, 在電極與工件未短路的情形下, 電路會持續以振盪的方式放電,
但當電極與工件短路的時候(輸出端短路), 燈泡會亮起, 達到短路保護的作用..

電極工作完後, 會變成尖頭, 修磨成平頭後比較能夠持續放電.
工件與電極的正負如果反接, 似乎比較容易短路, 放電的聲音也不太一樣.

為了安全, 電容的耐壓可以找大一點的, 牛翻出了 82uF/450V 以及 150uF/450V
使用的燈泡瓦數愈大, 放電時的火花愈大... 牛試過了手邊的 20W 和 40W
結論是, 電路裡的零件並不是數值愈大, 放電打孔的效果就會愈好...
因為電容量/燈泡瓦數如果太大.. 電極和工件的接觸點會變成點焊, 容易黏在一起!

經過了幾次的調整後,
大概用15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在1.4mm厚的不鏽鋼鑷子上, 打出一個漂亮的小孔

冬眠期間, 道具也是要好好整理的~ 吽!

网友:
用中心鑽,硬度比較高! 放電的方式可能比較適合在小工件上使用! 感謝分享!

网友:
呵呵~牛哥一直没有忘記老牛穿鼻環。
感謝分享!

网友:
個人心得,不鏽鋼不難鑽,重點速度要放慢且不能用震動鑽,轉速對了你就會看到一條很漂亮的鐵絲跟著鑽尾拉出來!如果開孔時一直滑走可以考慮拿個鋼釘之類的小小釘一下破壞光滑面來幫助定位,希望能幫到您!

网友A:
好酷!有沒有完整放電加工的影片啊?

网友:
這些不鏽鋼開孔, HSS 鑽頭磨120度左右140也可以, 切削面積儘量小, 散熱加速, 鑽腹尖儘量小面積一些減少發熱, DIY的話就加花生油或機油潤滑冷卻, 這樣的孔徑DIY的話不超過800轉速為宜, 鑽頭磨不對稱或者讓角太大一定很難鑽孔會燒鑽頭變成退火. 坊間零賣的鑽頭都是預設適合鑽炭鋼, 讓角比較大的, 散熱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酷!有沒有完整放電加工的影片啊?

啊.. 就是一直 答答答 而已啊..

這些零件, 拆一顒ATX Power/一台光碟機 就有了!
牛是把光碟機的馬達內部拆掉, 改成用手轉進料..

楼主:
牛本來是想把夾子帶去請您幫忙打孔的...
但... 有二十幾支夾子... 怕會被您K... (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本來是想把夾子帶去請您幫忙打孔的...
但... 有二十幾支夾子... 怕會被您K... (笑) ...

不鏽鋼直接鑽會簡單很多,我只有鑽不動或是特殊型狀的才會用放電來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