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800電磁爐開關異常詢問

楼主(2021-01-01):
請問一下,這台剛開始是無法開電,換完開關後可正常開機,但蜂鳴器都會嗶嗶叫,不知道是否正常?
還有就是關機後燈會熄滅,但主機還是在運作,要碰撞主機才會關機,關掉後碰撞主機都還會嗶嗶響,請問是哪個元件要壞不壞的嗎

网友A:
加熱正常嗎?
vr 檢查看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U4bR6fA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熱正常嗎?
vr 檢查看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U4bR6fAts

狀況不一樣,我有放影片在YouTube

网友B:
你用手拍的位置有個VR可以換一下~
那麼久了很大的機率會氧化~

拍一下~嗶一聲~
跟插電時應該會嗶一聲應該是一樣~
所以有可能有地方空桿~
一下子斷電又來電~補桿看看~
或者 VR 氧化了接觸不良~
或者 電線的端子不夠緊~

關機時~風扇還會轉一陣子應該是正常的~
總之 VR 先量量看正不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手拍的位置有個VR可以換一下~
那麼久了很大的機率會氧化~

請問一下,這顆編號是203,我解焊下來量測是18.5k
另外我有去材料行買到一顆223的,量測是21.6k
請問這顆的做用是什麼?還有要怎麼做調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這顆編號是203,我解焊下來量測是18.5k
另外我有去材料行買到一顆223的,量測是21.6k
請問這顆 ...

一般是調整功率大小  配合功率表調整

14:00左右
https://www.ixigua.com/678684006 ... r2ivQwnUECkyw6gvj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調整功率大小  配合功率表調整

14:00左右

請問,如果以我這塊板子換上新的VR後,通電後要量測哪裡,電壓要多少要調多少呢

网友C:
是沒放鍋具在上面蜂鳴器才會嗶嗶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沒放鍋具在上面蜂鳴器才會嗶嗶叫嗎?

不是喔,是關掉燈不會熄掉,輕敲機體才會熄掉,熄掉後輕敲一下就嗶一聲,有放影片在youtubu

楼主(2021-02-07):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調整功率大小  配合功率表調整

14:00左右

請教一下,我換上VR一樣開關不正常
不過我有發現我輕敲一顆電晶體就會關機了
是否有可能是這顆的問題呢?我有解焊下來,請問這顆要如何測試好壞
晶體編號是HT7044A  DA074E3  這顆的功能是什麼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我換上VR一樣開關不正常
不過我有發現我輕敲一顆電晶體就會關機了
是否有可能是這顆的問題呢? ...

HT7044A  是電壓偵測
含旁邊那個1uF電容
接旁邊28支腳控制器的RESET重置

電壓低於4.4V 時 輸出拉低 鎖住控制器的RESET重置
電壓正常時 輸出釋放控制器

你在敲擊時 搞不好 旁邊排線上5V-GD 引起接點斷續現象
觸動控制器的RESET重置  由於插電預設是關閉 ...

我只是亂猜  沒數據  我說啥都是虛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7044A  是電壓偵測
含旁邊那個1uF電容
接旁邊28支腳控制器的RESET重置

你好,我目前的狀況是開機算正常,關機時燈會熄滅,但是風扇都持續運轉,當輕敲此晶體就完全關機靜止了
請問這顆該如何做測試呢

楼主(2021-03-09):
還沒空去買那顆電晶體。。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7044A  是電壓偵測
含旁邊那個1uF電容
接旁邊28支腳控制器的RESET重置

請問一下這顆7044可以用指針式的電錶測出好或壞嗎

网友:
全部的電容檢查一遍 應該退化

网友E:
使用過的電磁爐即使關機後,風扇還會運作一段時間,因為要讓機身散熱,這是正常現象。

如果敲擊會造成變化,一種常見原因是有元件接觸不良或虛焊,可先嘗試局部補焊。

此外,正好想到另外一種很不容易注意到,但會因敲擊就會造成電氣信號變化的可能性,是來自於陶瓷電容(包括MLCC積層陶瓷電容)的,因為陶瓷是壓電敏感的材質,受壓力、震動時,會因為壓電效應發生訊號,是否因此而造成某些電路誤判,請參考。(Dave Jones 的 eevblog 網站有相關影片)

楼主:
有人知道這顆電晶體如何檢測好壞嗎?
還有這顆晶體哪裡有賣,我在岡山問都沒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過的電磁爐即使關機後,風扇還會運作一段時間,因為要讓機身散熱,這是正常現象。

如果敲擊會造成變化 ...

我家的也是如此設計~

一定會轉一段時間才會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