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透天電梯(1~5)門控器異常,有時開門又關門

楼主(2021-01-01):
1.最近電梯有些異常,開門時開門不多久又關門,保養廠商說要換PLC及門控器,請問是這樣嗎?
2.如果真要換聽說微控比PLC好嗎?
3.有推薦的廠商嗎?

有勞大家解惑,謝謝!

网友A:
如果 只是 單座電梯 PLC 很好用了~

開門 關門 異常 我覺得 PLC 的可能性不大~ (跟使用率有相關)

其實 PLC 的 可靠度 算高了  壽命也算蠻長的~

當然 跟 PLC 的品牌 也是有相關  ~

通常 外部 連接的問題 居多 電線接觸不良 定位有問題~

要實際去 觀察 監控 才能 捉出 問題點 ~

P.S
不排人為因素 ~
這一點就不好論壇上說明~ (個人有遇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 只是 單座電梯 PLC 很好用了~

開門 關門 異常 我覺得 PLC 的可能性不大~ (跟使用率有相關)

PLC為FATEK(永宏),門控器變頻器有可能老化嗎?才10左右的電梯,不知台南有那些維修廠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PLC為FATEK(永宏),門控器變頻器有可能老化嗎?才10左右的電梯,不知台南有那些維修廠商? ...

門控器 故障的機率 就大於 PLC  (永宏 我没用過  我用過   三菱  日立  士林 ... )

跟 使用度 有關係 還有 環境有關係~

電梯分成 內門與外門 由內門帶動外門~

而 電纜線是 跟隨著電梯 上上 下下的~

因此跟 使用頻率 就有關~

還是要請 專業人士 仔細的檢查 ~

這個要有 合格的證照 才能安裝維修 ~

我不是 從事 這個行業 ~

只是 以前有 接觸過  稍有涉獵 ~

你上網 搜一下 應該 可以找到 合格的 廠家 ~

网友:
我覺得,找你信任的保養廠商,以後想讓他做長期保養這一廠商,自己分析什麼地方壞了不重要,因為你不接受廠商的意見,更換電梯控制板及門控器他就修不好,除非你自己想修。

每個保養廠商都有他習慣使用的電梯控制板,就讓保養廠商換他熟悉的控制板,利於以後保養廠商的長期維修。

網路也有人爆料,電梯公司在控制板做手腳,設定時間一到就會準時故障,要讓控制板恢復正常,需要有設定的密碼,只能找原廠商維護,不然就整個控制板更換。

网友:
維修東西可以詢價比價,不信任保養廠商只能找原廠修,電梯這應該不是能自己diy的吧?!

网友:
我跟電梯設備無關,也不是從業相關人員
剛剛網路查的跟一般維修不同,有法規的...

2016-12-01 mobile01
自用小透天住宅的電梯保養問題, 新法規擾民?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35&t=5000687

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
建築管理組發布日期:2015-06-15
https://www.cpami.gov.tw/%E6%9C% ... BE%A6%E6%B3%95.html

网友:
電梯是專門的設施,人身安全最重要,不能開玩笑,所以一定要有證照才能維修,也聽過有不肖份子搞鬼,所以 選用大廠的電梯比較不會造成搞鬼事件,畢竟,信譽很難欺騙,機台出問題,一般來說只要一個元件出問題就會如此,同時兩個元件故障,機率不高!! 變頻器 和 PLC 都故障,應該不容易!! 也許可能是"感測器"如定位器微動開關不良,PLC 條件不過,當然 變頻器不動作!! 這只是猜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