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日光灯安定器拆解,一次侧烧毁

楼主(2021-01-02):
如图,日本松下的,100V 35W,被NT卖家直接插到220V的插座,瞬间烧毁!退钱了。然后拆开了一个发现一次侧烧毁,二次侧电阻只剩下25Ω;另一个没有拆开的,同样一次侧烧毁,二次侧电阻34Ω。把没有拆开的那个接灯管试了一下,发现把二次侧像普通扼流圈型安定器接200V电压能点灯,但是点灯过程中灯丝变得特别亮,点灯成功后灯丝就正常了…但是不一会儿外壳就开始温热了,没敢长时间通电,不知道还能不能用…要不要也拆了重新绕一次侧线圈……

参数:一次侧电压100V 60Hz 0.88A 45W。二次侧电压200V,二次侧电流0.4A,二次侧短路电流0.62A。

网友:
圖片盡量用橫式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你還有30分鐘以上的時間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网友A:
我查看你的舊帖也都未按照版規貼圖,從這次開始請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看你的舊帖也都未按照版規貼圖,從這次開始請配合

抱歉刚才用手机没注意看,我马上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过了编辑时间了,只能补图了。。

你已嚴重違反版規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