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H81M-E 主機板 bios 內容無法儲存

楼主(2021-01-02):
我的 asus H81M-E 主機板 bios 內容無法儲存,
只要完全斷電就會清空,包括日期時間,
換新的電池也一樣,而且裝上新電池後量測電壓只有 2.9~2.8左右,
拔電池直接量電池座正負極,電阻值大約 33K,請問這樣是正常的嗎?
是不是有什麼零件短路了?
有辦法自己維修嗎?

网友:
點位圖

CMOS電池座 或RTC線路問題

网友:
asus 的問題幾乎多是 CMOS電池座
後來我多直接拆掉用焊的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的訊息,我先換電池座試試看

不過電池座會造成電池損耗比較快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的訊息,我先換電池座試試看

不過電池座會造成電池損耗比較快嗎? ...

你就先把電池座拆下來 在對+BAT打一下對地阻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的訊息,我先換電池座試試看

不過電池座會造成電池損耗比較快嗎? ...

RTC通常都這一顆壞的比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C通常都這一顆壞的比較多

果然是這一顆,換了之後 斷電 bios 也不會重置了,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技術太差,產生更大的問題,
就是用一會兒就自動重開機.....
找時間把周邊換一下,看是周邊的問題,還是主板的問題,
不過應該是主板的問題,
之前雖然 bios 存不住,但不會自動重開機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是這一顆,換了之後 斷電 bios 也不會重置了,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技術太差,產生更大的問題,
就是 ...

查一下這一顆的第3腳電壓相關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這一顆的第3腳電壓相關元件

這好像超過我的專業能力了,
我能不能不要接通  3vsb , 讓 RTC只吃電池的電來測試, 這樣能開機運作嗎?

网友:
感謝分享~真的好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