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TWINGO 雙頭電風扇不擺頭維修實例

楼主(2021-01-03):
TWINGO 雙頭電風扇不擺頭維修實例

1.主人自行把護網、扇葉拆除,拿來就成這樣

2.風扇不擺頭要修,檢查發現搖擺機構塑膠件裂開

3.拆下特寫

4.解決方案一~到水電行買十元管束鎖緊OK

5.解決方案二~有烙鐵及細銅線者(我),銅線纏繞5~6圈頭尾以焊錫焊接固定

6.完成後拆下自己電扇扇葉測試OK

7.網路抓圖完整照片

{n_131:}

网友:
我以為你也要請CNC 出來

网友:
這不用CNC,鑽一個半孔就可以用了,有簡便的方法更實用。

网友:
趁它沒有碎散再上ab塑鋼土 如果不是pom收縮到自己裂斷的話

网友:
我只會用膠黏起來,斷裂處再用烙鐵加熱數支訂書針按入補強,最後再上一次膠

楼主:
解決方案一~我會把管束空隙用熱熔膠填滿增加強度

解決方案二~我有在線圈上點一層三秒膠增加強度

网友:
搞剛又傷本的方案:3D列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