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日立R-S49DMJ冰箱製冰盒無法歸正

楼主(2021-01-03):
請教專家們,冰箱製冰功能異常,我看了一下製冰盒的位置不是平的,看起來製冰盒馬達應該沒有將製冰盒歸位,燈號則是出現出現閃爍3次,想請教大家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謝謝。

网友:
圖片上方出現檔名

<貼圖教學 在12樓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發文後一小時內可以編輯修改 , 逾時管理員巡到就會被關帖

网友:
說明書寫的

啟動製冰機清潔

楼主:
我有依照說明書指示,製冰室早已清空,且實施製冰室清潔的功能很多次,後來發現應該是製冰盒一直無法回正,最近每天都會有一陣子發出卡卡的聲音,聽起來感覺像是有東西卡住。我附的照片可以看到上方製冰盒是斜的,沒辦法回正,所以無法注水製冰。我想請教是否有什麼reset還是方法可以處理。謝謝。

网友:
製冰盒馬達齒輪有裂,
更換馬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依照說明書指示,製冰室早已清空,且實施製冰室清潔的功能很多次,後來發現應該是製冰盒一直無法回正, ...

1. 插頭拔掉,過10秒後再重新插上試看看
2. 電源板上直流輸出電壓量測是否正常

楼主:
哇!看來沒辦法自己處理了,我現在是將製冰功能停止,但每天有時候還是會聽到馬達要轉正卡卡的聲音,大約幾分鐘後會停止,請問這樣放任不管可以嗎?還是一定要叫修了,請問馬達更換會不會很貴?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看來沒辦法自己處理了,我現在是將製冰功能停止,但每天有時候還是會聽到馬達要轉正卡卡的聲音,大約幾 ...

是否沒裝好 ?

网友:
如果不需製冰功能,製冰盒附近有一連接線,把它拔掉就可放置不管,不然三不五時就會有異聲產生

楼主:
我有試著把插頭拔掉一分鐘再插回去,沒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沒裝好 ?

我晚上會再重重裝看看,謝謝

楼主:
剛剛拆下製冰盒,看起來製冰盒馬達真的沒有歸位,所以製冰盒是斜的,另外發現好像旁邊有龜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拆下製冰盒,看起來製冰盒馬達真的沒有歸位,所以製冰盒是斜的,另外發現好像旁邊有龜裂。 ...

發帖時已有會員告知 貼圖問題了 都已經會修改完成
怎此樓的貼圖還會出現錯誤

楼主:
不好意思,這次發圖上傳上去以後只有一個紅色x的符號,若點選就會刪圖,我有先試過沒有別的可以點選。要怎麼修改才行呢?

网友:
馬達壞了~這是通病~
換整組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