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P2417H螢幕異常

楼主(2021-01-03):
螢幕會正常4秒鐘

異常情況:螢幕下面(字幕的地方)會有條紋出現持續4秒鐘,後又恢復正常

電源板

邏輯板

有嘗試拆機後拔排線重插並按壓排線各個接點都無法改善,想請問版上的各位前輩這種情形有機會修復嗎?小弟第一次發帖若有不妥的地方請不吝指教。

网友:
你好
下方這一張圖是你原本的編輯。

上方的編輯會把字跟圖並排在一行,你只要改成下圖這樣,就會一行文字,下圖接著是圖片,這次我就幫你改了。

另外依照片看來,瀏覽者是要把頭向左倒90度看對嗎?圖片的方向在上傳前就要轉正,上傳之後才會是正的。

网友:
這類故障看到現在無一例外都是面板出鎚了……三星還是友達?

值得一提的是,這機子的電源板比起上次學姐出清的那批相比,感覺好像有比較耐用,
雖然零件比較少。但多了兩個結實的散熱片。

网友:
這個接頭是接什麼東西啊?

楼主:
感謝wish前輩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