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IC16F886 內部EEPROM 資料修改

楼主(2021-01-04):
由於原PO的帖子已無法回覆
所以我另外開這個 來回覆
如果違規 再請管理員刪除

首先你要有燒錄器 它的軟體還要有EDIT功能
把IC整顆資料讀出來 再來要知道你要修改的 原始部分內容 例如序號 XXXXXXXXX
再去搜尋 ASCII CODE裏頭 跟XXXXXXX序號一樣的 內容
如果查到了  就可以直接修改 再燒回IC
建議讀取的 檔案要先存檔
有的 資料有加密  那就會搜尋不到  無法改

网友:
會這樣子提問的基本都是新手,整理不出自己的重點。一開始若沒有老師願意手把手帶的話……很難。

网友:
很難啦,假如是量產的產品,沒密碼燒錄器不太能讀出來,再說資料跟程式碼混在一起,到底那一個是要改的資料,資料形態跟數值也不是他想像那樣,比如要改這一晶片的時間延遲,控制時間的數值分散在程式碼裡面,數值也不是微秒, 豪秒,秒,這種可以猜的單位數值,猜不出那一數值是控制時間延遲,改其他動作也是一樣,很難猜出控制這個動作的數值或碼,除非找到程式碼的反組譯軟體,轉成組合語言慢慢研究

网友:
大生意還是DI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