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異音]東芝AW-B7060B脫水容易發生,即使空桶脫水

楼主(2021-01-04):
[洗衣機異音]東芝AW-B7060B脫水容易發生,即使空桶脫水

機種

機種

上蓋拆除

上蓋拆除

影像聲音如下, 內容為空桶測試脫水,已經故意拆開一半上蓋,可以直視內部,46~48秒左右有明顯的卡卡聲響,
整台洗衣機還算平穩,應該不是吊架等平衡問題, 異音很吵但不會從頭到尾都有......,聲音發作時機似乎在馬達要加速時,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 ou/view?usp=sharing

楼主:
下半部拍攝

下半部拍攝

補上馬達部分圖像....

网友A:
感覺像是軸心問題
在脫水時脫水內桶運轉時 洗衣盤沒一起連動
脫水桶跟洗衣盤齒輪咬合的聲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像是軸心問題
在脫水時脫水內桶運轉時 洗衣盤沒一起連動
脫水桶跟洗衣盤齒輪咬合的聲音吧?

請問前輩

軸心修繕,是只軸承損壞導致偏心讓齒輪無法正確咬合?有機會只更換軸承嗎?

搜尋到的資料,軸心整組更換,料錢比較貴...,好像會面臨有沒價值修的掙扎

感謝

楼主:
爬站內文看到此相關的,周末抽空來拆解
國際牌 NA-90ET洗衣機軸心請益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B%E8%BB%B8%E5%BF%83

网友B:
先確認皮帶鬆緊度調整好

不過看影片有可能是摩擦彈簧打滑的問題

网友C:
如果單純洗衣的時候不會 脫水才會 可能是樓上說的摩擦彈簧問題

如果 洗衣也會 脫水也會
然後放衣服時 會更明顯 更大聲呢
可以考慮將旋轉盤拆開
然後 用鉗子夾塊布 左右空轉軸心 有怪聲 就是運轉軸承要全換
如沒怪聲  再觀察旋轉盤的齒輪有沒有磨損
很大機率是 運轉軸承 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確認皮帶鬆緊度調整好

不過看影片有可能是摩擦彈簧打滑的問題

昨天調整了皮帶,依樣的,
會再抽空試一下摩擦彈簧,依序先把排除....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單純洗衣的時候不會 脫水才會 可能是樓上說的摩擦彈簧問題

如果 洗衣也會 脫水也會

dawson大,

關於中軸部分,
我從離合這側旋轉是否依樣可以確認?旋轉盤正面還沒拆到那裡
從離合這側,中軸左右不太搖晃還算正常,還不敢施大力旋轉....

離合彈簧部分,怎樣確認有損壞呢
上油該上哪種油?看得有點不瞭解,目前離合彈簧上方中間圓柱可以取下
因為離合彈簧構造原理不太懂,不敢施力太大還取不太下來,白色齒輪,要擺回去也塞不太回.....

離合彈簧,圓柱

離合彈簧,圓柱

楼主:
目前修復了一半
脫水目前咖咖的聲響已經解決,
但是不是很卻定解決的原因是哪項

1. 由於發現摩擦彈簧十分的難拆,與脫水軸結合十分緊,僅能使用一字起一點點左右左右的向下脫下, 心裡有點懷疑潤滑油是否不良
更擦拭掉軸上黃油,與摩擦彈簧內外,重新上了某牌耐高溫鋰基黃油,
2. 依序手動鎖回, 但不知間隙該怎樣抓,如圖或者可看底下影音檔

目前猜測是這兩步驟影響, 黃油的影響應該不小,看到網上許多前輩換下的摩擦彈簧似乎也都沒有異狀,也許重點是若換新摩擦彈簧,也是有新的黃油.....
還請前輩指教,是否因為舊黃油已經不行,造成過度咬住脫水軸,最後造成白色棘輪的異音???

摩差彈簧,黃油

摩差彈簧,黃油

最後測試洗衣脫水,才發現洗衣時也有其他異音,聲音不大,不知道有哪位前輩可以指點是否可以修復此異音?
洗衣機的聲響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15Wuc_lRY9FvGnbV1CJDvRAvF3-ky7O/view?usp=sharing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修復了一半
脫水目前咖咖的聲響已經解決,
但是不是很卻定解決的原因是哪項

您的磨擦彈簧沒裝好~
只能轉一邊~
另一邊就沒轉了~
在論壇找找文章吧~

以搞壞了就換一台的情況加油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修復了一半
脫水目前咖咖的聲響已經解決,
但是不是很卻定解決的原因是哪項

摩擦彈簧似乎已經壞了(圓圈處),以我的國際牌來說摩擦彈簧有個凸點要裝到相對應洞內。
洗衣只能轉單邊,有東西卡住了或沒裝到定位(安裝過程),
還有咖咖聲,是不是離合器沒完全放開卡到白色齒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摩擦彈簧似乎已經壞了(圓圈處),以我的國際牌來說摩擦彈簧有個凸點要裝到相對應洞內。

洗衣只能轉單邊, ...

前輩感謝提點

1. 摩擦彈簧是否損壞該怎樣判斷?
    可以約略說明它的功能嗎?

2. 感謝提醒棘爪沒抓住棘輪的問題, 為了釐清脫水的聲音是否跟棘輪棘爪有關,一開始手扳開了棘爪

   目前將棘爪扳回,洗衣聲音正常,左右迴轉正常

3. 脫水的異音, 如上面回覆一度正常,但因為未解決洗衣異音而多次拆拆裝,聲音又出來了
    目前將軸心的油換成比較稀的油,黃油太多好像造成此問題? 對於構造不太熟,僅是推測,也希望問題不是暫時不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磨擦彈簧沒裝好~
只能轉一邊~
另一邊就沒轉了~

謝謝前輩能夠這樣隔空抓藥

目前將軸心的油換成比較稀的油,可以再兩次的洗衣脫水正常....唯不懂原理,不確定是否真的解決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輩感謝提點

1. 摩擦彈簧是否損壞該怎樣判斷?

抱歉!非本行,只是有DIY換過的經驗。
這裡有簡單解說

摩擦彈簧有一點點的變形就會不正常(看你第一次脫水影片轉盤不同步)估計該換了。

一顆大約百元上下。

网友F:
這像我以前的洗衣機,也是東芝的,告訴你應該是皮帶太澀

你試試看將皮帶噴點wd40,應該會好,放心不會打滑空轉的,不然換條皮帶,

噴wd40可以好,但撐不久還是會發生異音,都是馬達帶動後,停頓時這時產生異音。

以下推測

看了前文你有拆了,你會把皮帶拆掉,後來又裝上吧,然後聲音變小,

因為你手有油汙,皮帶沾了一點油,所以感覺好了,但你又不確定哪裡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抱歉!非本行,只是有DIY換過的經驗。
這裡有簡單解說

@@我也只是小小DIY

零件材料大多都是網購淘寶

此次的摩擦彈簧規格特殊了點 可能是小台洗衣機的關係, 內徑20,外徑22,長度35mm

此規格找不到, 可以請教去哪裡購買?一般民眾都可以買嗎?有些經銷商不賣一般民眾@@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像我以前的洗衣機,也是東芝的,告訴你應該是皮帶太澀

你試試看將皮帶噴點wd40,應該會好,放心不會打滑 ...

說真的我現在也還不太確定

根據模糊的判斷

1. 摩擦彈簧是用來接連脫水軸心和脫水轉子, 當離合爪(棘輪爪)放開棘輪,便可以帶動整個脫水桶
2. 棘爪若抓住棘輪,僅可帶動洗衣盤洗衣服,不會帶動脫水桶
3. 個人臆測是摩擦彈簧置放在脫水軸心的位置深淺跟摩擦彈簧的受力不同,不同潤滑效果,跟摩擦彈簧可以帶動的效果受力位置有關, 有些位置在帶動時彈簧已經支撐不了,會產生偏心抖動.....

目前會邊看看有沒有合適的摩擦彈簧,目前可用就會撐一下.....

网友G:
#2 白色棘輪有點變形?!先調整棘輪跟叉齒的間隙試看看!
#2 照片中排水閥白色連桿下面那支螺絲!

网友D:
您的磨損彈簧應該是這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542851055390
長度較短一點~但可以用~
之前就有買來用~
不過賣完了~
您可以再問問看店家~

這個大小還真的很難找~
但真的很少換到~
通常都是軸心驅動組先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2 白色棘輪有點變形?!先調整棘輪跟叉齒的間隙試看看!
#2 照片中排水閥白色連桿下面那支螺絲! ...

請問前輩是指這個螺絲嗎?

中軸螺絲

中軸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磨損彈簧應該是這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542851055390
長度較短一點~但可以用~

請問fireway大大

我的摩擦彈簧是雙溝的 露天的圖片好像是單鉤,如果是單鉤可以通用嗎?

長度短一點是指說夾持力量少一些爾已,是嗎?

网友:
您是雙勾的~
這種型還真沒有找到過~
那就沒辨法了~
加減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是指這個螺絲嗎?

對的,就是圈起來的螺絲,調間隙試看看!
另外,拆下迴轉盤看下面是否有掉硬幣卡住內桶的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