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重灌作業系統win 7後上網不安全問題

楼主(2021-01-04):
電腦重灌作業系統win 7後連上網會發現有些網站會出現圖1不安全問題,點下方進階後進入圖2。請問各位先進要如何修正。

楼主:
原圖好像都不太清楚補張清楚的

网友:
WIN7只是開機系統
連線網路安全與否端看瀏覽器支援與該網站還有連線節點,有的需認證或外掛程式,反正網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真假難辨,況且你網頁連結真多。

网友:
螢幕截圖  字想要清楚 單純小畫家縮放一定糊掉
我只有兩招
1.用瀏覽器自帶縮放 + 縮小視窗SIZE
2.用小畫家裁切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圖好像都不太清楚補張清楚的

現在只要不是https 沒有s
就會有"不安全"字樣...

老大肯定也是為 這個s 費了不少心力才是(前陣子,還是http不安全)...
現在pigoo可是有s的喔! https://bbs.pigoo.com

网友:
依我所知道的,所謂不安全,是指與網站傳輸的資料未加密,會被第三方截取,所以判定為不安全,以前http沒有s的傳輸方式,就是沒加密,所以不安全,後來全面改成https有s,就是有加密。而傳輸帳號密碼,建議就是要有加密,所以如果你看到沒有支援s的網站,不要輸入帳號密碼就還好

不要想說隨便輸入帳號密碼沒差,目前就是有程式會自動截取,然後因為每個人在每個網站用的帳號密碼可能大同小異,所以當它收集到幾組你曾用過的帳號密碼,會自動用有些差異的規則去試其它的網站

网友:
點選網址列前方的驚嘆號
是不是顯示憑證無效???
我有遇到是憑證無效的問題
Chrome無法自動下載更新憑證
可以自行單獨匯入正確的憑證
或是安裝WIN7的安全性更新
以上給您參考

网友:
Win7 Update 安全性要更新,之前朋友有遇過相同問題。

网友A:
電腦的時間日期請檢查一下
還有試著把網路連線改成私人看看

參考資料 [請按]

1. 執行 gpedit.msc
2. 到 電腦設定 > Windows 設定 > 安全性設定 > 網路清單管理員原則 後選擇要修改的網路
3. 網路位置修改為"私人" 及 "使用者不可變更位置" 後確認
4. 登出再登入後就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腦的時間日期請檢查一下
還有試著把網路連線改成私人看看

他附上的圖片,右下角的時間看起來應該是對的
2021年1月4日

所以應該不是時間錯誤導致憑證無效的問題

网友:
chrome更新版本?

网友:
遇到這類的網站,改用火狐解決吧!
直講就是要你升級Win10,不然更新…免談

网友:
我是注意到, 瀏覽器顯示: 你的連線不是私人連線
應該是連線時, 沒有選擇工作或私人連線, 而是公用連線
但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

看看他能不能補一下網路連線的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