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尺 T5 LED 燈管不亮

楼主(2021-01-05):
間接照明的T5 LED 突然不亮了,剛好有借到電表就來研究一下。

測量燈珠發現,測一顆會亮4顆,看來是 4顆並聯,一共17組串聯(?)。
其中有 一組4顆完全不亮,而且都是斷路狀態。
從端點量(藍、黑 線接點)也是斷路狀態。

我猜是因為一組斷路,所以整隻都不亮?

沒打算去修理,如果電源板沒壞就留下來當備品,下次有問題就拿來換板子。

另外,這個燈條是不是可以每4顆一組切開,另外供電點亮。
沒學過電學,是不是:
電壓 3V(兩顆乾電池)就夠了,電流怎麼算? 限流乘4?

网友:
可以將不亮的那組前後短路,就只用16組,點亮後量一下單組LED的電壓是多少,盡量控制在3V以下。

网友:
先確定有無電壓再往後查。

网友A:
LED是發光二極體,單向導通,建議用有測量二極體的電表,逐顆紅黑棒交叉測每一顆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是發光二極體,單向導通,建議用有測量二極體的電表,逐顆紅黑棒交叉測每一顆LED ...

每顆都量過,只有框起來的4顆斷路,其他的量測正常,但有一顆只有微光。
而且也確定是4顆並聯為一組,組間串聯(前後各組間的-/+極導通)。

其他還會亮的燈管和新買的比較起來有明顯光衰,看來也快壞了。
這條故障拆開的整條LED顆粒光度都不太均勻,想必把斷路接通上電也用不久。

先找地方收起來,以後有需要再來拆上面的電源板。

网友B:
這種 led 是四顆並聯,然後串聯起來,只要四顆中的一顆gg,就會導致剩下三顆快速損壞(流過的電流遞增),之後四顆都燒壞,迴路就斷了,所以將壞的那四顆,任一顆短路掉即可(拆了led 直接短路,或跳線短路都可以),趨動電路的電壓範圍沒有這麼小,所以少個3v 是不影響 趨動電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 led 是四顆並聯,然後串聯起來,只要四顆中的一顆gg,就會導致剩下三顆快速損壞(流過的電流遞增), ...

如果不採用直接短路,而是焊上一顆普通的白光LED (選舉時常有的免費LED手電筒上面的那種) 代用,可不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採用直接短路,而是焊上一顆普通的白光LED (選舉時常有的免費LED手電筒上面的那種) 代用,可不可以 ...

可以參考此維修方法,
加一個二極體.
(不好焊接的話,可夾破故障燈珠,再依極性焊接)
(不要直接短路,會很快故障)

LED崁燈拆解與維修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09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參考此維修方法,
加一個二極體.
(不好焊接的話,可夾破故障燈珠,再依極性焊接)

過年前大家都在整理丟東西,去回收區找找能拆來用的二極體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