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VC水管接頭拆裝求助

楼主(2021-01-06):
這是小弟家的太陽能熱水器進水管,目前漏水率約1度/月,怕沒拆好大漏水上來求助

現況是熱水器熱水桶進水單向閥管會漏,這個已經安裝約25年了,現場有點像大型電玩的接水管遊戲,接了好幾段

原來的師傅做事有點潦草,金屬單向閥跟進水管金屬端沒平行

漏水點在金屬管跟螺帽接合處

由另一端看好像不是一體成形,像是鎖上去的

因為沒看到止水帶,不知金屬管跟螺帽間如何止漏

小弟猜會不會金屬管右端有做喇叭口,再墊個O型環

請各位前輩指導了

网友A:
那裡只有一個橡膠墊逼緊固定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裡只有一個橡膠墊逼緊固定喔

請問是箭頭左右用板手分別夾緊再轉開就好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箭頭左右用板手分別夾緊再轉開就好了嗎

恩恩CHANGOLD大,也可直接買立布直鎖,PVC烤軟捅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裡只有一個橡膠墊逼緊固定喔

小弟怕內部有像這樣的卡套,零件沒準備好貿然拆下,到時候會很長一段時間沒熱水可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怕內部有像這樣的卡套,零件沒準備好貿然拆下,到時候會很長一段時間沒熱水可用

可拿止洩帶纏上應急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拿止洩帶纏上應急喔~~

多謝指導,小弟星期日來試試

网友:
也可買一個由令+兩隻立布改,這樣以後要拆修就是活動的

网友:
看起來只是申木+由令,應該不至於拆壞找不到零件。

申木跟由令的中間是靠橡膠墊片止漏的,但看這情形光換墊片應該效用不大,想辦法把連接處弄成一直線比較妥當。

還有,申木的墊片不能鎖太緊,不然會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箭頭左右用板手分別夾緊再轉開就好了嗎

這個像是水錶的由令也可到水材行問6分水錶由令喔

网友:
先換墊片最簡單

网友:
要先清除水垢,
有可能卡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怕內部有像這樣的卡套,零件沒準備好貿然拆下,到時候會很長一段時間沒熱水可用

哇25年了.....自然流露.....娟娟清流.....
喵大夫
就給他逼逼逼逼........先輾轉逼死她,然後死而後已在耕莘。
免怕 管他哪種,到時化繁為簡。

网友:
那叫 由令(由任) ,轉開有墊片 墊片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25年了.....自然流露.....娟娟清流.....
喵大夫
就給他逼逼逼逼........先輾轉逼死她,然後死而後已在 ...

說的很簡單看的很複雜~看無雷講啥碗糕

网友:
這種可能,只可切再做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箭頭左右用板手分別夾緊再轉開就好了嗎

依 Dave 大大 4#圖 箭頭左右用板手分別夾緊再轉開就好了。

組成零件 :  (六分由另接頭 )+ (膠皮 )+ (六分銅內卜) +  (六分卧式逆止閥)

拆此 由另接頭 時請拿一可固定管件物品(小椅子)當支點,以免將後面水槽弄壞 。

清潔由另接頭後 ,再換上新膠皮, 適度鎖緊 即可 。

网友:
太陽能的進水端,我也覺得先鎖看看 不行的話 把油令那節換掉 建議先接個不銹鋼管 在轉pvc 因為逆止閥因該久了卡太多水垢會擋不死 熱水回流太多 pcv管 掛點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指導,小弟忘了有法蘭套管這個東西,一直納悶整枝圓滾滾的管子在末端要如何止漏
放假日再來備料施工,缺水時期也省一點水

网友:
哦哦 買個 AB塑鋼土 70元就解決了啊....

网友:
黑心水電一堆,尤其做20-30-40年的,,態度道德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