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裝MOD遇到有申請網路的家庭與沒有申請網路的差別

楼主(2021-01-07):
我住家沒有申請網路,但是有申請MOD,來安裝的時候還是要拉一條網路線,接在帶來的烏龜上及選台器。
而工作的十甲路則有申請網路,也有申請MOD,但是MOD的網路線卻接在我申請的烏龜上,請問有用MOD的會員都怎麼接?

网友A:
單獨 MOD功能的,小烏龜不能上網,只能傳MOD訊號。

以前接過 MOD,已退。
台灣的電視節目能看的不多,CP值太低。
不過老人或是3C產品不熟的人,安裝MOD的便利性比較高。

現在都用 Youtube 直播頻道看新聞台,選擇性很多。
搜尋 NEWS LIVE 就能看到世界各地的新聞。

鄰居的幼稚園小孩都是用 Youtube 看卡通,現在 木棉花有放影片在 Youtube 上面。
設定好,連3歲小孩都會自己開電腦,看影片。

另外,我還利用了 m3u8 資源,可選擇想看的資源。
這就不在這裡說明。

网友B:
給你用 ZYXEL 還是 DLINK ?

网友:
很正常的安裝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給你用 ZYXEL 還是 DLINK ?

住家的是D-Link,十甲路的不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獨 MOD功能的,小烏龜不能上網,只能傳MOD訊號。

以前接過 MOD,已退。

這樣說好了,如果住家我也申請網路,那會不會再新裝一個小烏龜?還是網路也接在MOD 那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樣說好了,如果住家我也申請網路,那會不會再新裝一個小烏龜?還是網路也接在MOD 那個? ...

如果是同一市話門號申請,會使用同一個小烏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同一市話門號申請,會使用同一個小烏龜。

申請MOD是不用有市話,但是現在申請網路一定要市話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申請MOD是不用有市話,但是現在申請網路一定要市話嗎?

這我就不知道了,附掛市話主要是出帳比較方便,隨同市話一起收。

我家是FTTH,跟電話線完全沒關係,但帳單還是掛在市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申請MOD是不用有市話,但是現在申請網路一定要市話嗎?

不需要申請市話,現在可以單獨申請網路(無MOD、無電話)。
我現在用的就是單獨網路,工程師會貼一張手寫貼紙(裝置號碼)在小烏龜上面,叫修就報上面的號碼(萬一貼紙掉了,帳單上面也有裝置號碼)。

如果使用的狀態是 單獨MOD,要改 網路+MOD 應該是沒問題,小烏龜還是只要一台。
但要看你申請的網路頻寬需要哪一種小烏龜,會以網路的需求規格更換小烏龜(如果有需要更換的話)。

補充內容 (2021-1-7 06:58 PM):
中華電信可以合併帳單。我的網路費用是和手機帳單合併,但兩者都是獨立合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我就不知道了,附掛市話主要是出帳比較方便,隨同市話一起收。

我家是FTTH,跟電話線完全沒關係,但帳 ...

我家 也是這樣用光世代
附掛在市話出帳隨同市話一起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申請市話,現在可以單獨申請網路(無MOD、無電話)。
我現在用的就是單獨網路,工程師會貼一張手寫貼 ...

如果合用一台小烏龜,那表示看MOD跟網路是使用同一頻寬,兩者同時使用不會變慢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合用一台小烏龜,那表示看MOD跟網路是使用同一頻寬,兩者同時使用不會變慢嗎? ...

60M以下有多給頻寬給MOD,60M(含)以上MOD會占用網路頻寬,非重度網路使用是沒感覺有影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住家的是D-Link,十甲路的不詳

那就是兩條網路線供100M以上並非光纖到府 ,mod還是穿透過小烏龜

网友:
登入小烏龜就會看到設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申請MOD是不用有市話,但是現在申請網路一定要市話嗎?

申請光世代網路不需要市話

之前傻傻不知道,白繳了10年市話費(電話根本沒在用,早就壞了)後來才去停掉市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