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A321H 32吋螢幕 有聲無影 有背光

楼主(2021-01-07):
主機板

邏輯板

這台螢幕以 HDMI 接機上盒,有聲音,但無影像,看得到有背光。

初步量測,在背光亮起時,變壓器的輸出仍維持在 19V 之上。
燈條的電壓大約是 75.9V。

邏輯板測量兩三個點,都沒有量到電壓。

不知道各位前輩有何建議,讓小弟可以繼續查修下去...

网友A:
量一下邏輯板上屏線左邊的保險絲有沒有電壓~
如果沒有電壓~
查一下主機板上屏線旁的mosfet 有沒有輸出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邏輯板上屏線左邊的保險絲有沒有電壓~
如果沒有電壓~
查一下主機板上屏線旁的mosfet 有沒有輸出電壓~ ...

感謝 Fireway 大大的指點,小弟一直到今天早上才有空測試一下...

屏線左邊的保險絲是指有標示 P2016 那一顆嗎?
如果是的話,的確沒有電壓。
P2016 電壓是從另外一顆 DC/DC Vout 輸出,
看起來這顆 DC/DC 的 SHDN pin 有隨背光亮暗正常跳動。

而藍色圓形元件旁的 n-MOSFET ,
Drain 有 19V, Gate 在背光亮起時有 7.5V,
而 Source 只有幾十個 mV,
背光熄滅後,立刻歸零。
經量測 Source 端對地阻值有 3.9 Ohm

不過小弟不解的是,
有可能 DC/DC 與 n-MOSFET 同時燒壞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Fireway 大大的指點,小弟一直到今天早上才有空測試一下...

屏線左邊的保險絲是指有標示 P2016 那 ...

供屏幕的 mosfet 還沒看過用這種的~

液晶電視通常是八腳IC或小顆三腳IC(sot-23封裝)~
但液晶螢幕不常修~也沒修過壞主板~
所以不太清楚用什麼IC~
這方面自行努力或等其它大大幫忙~

网友A:
您也可以直接拉一條線 12V 的焊在邏輯板上的保險絲~
測試邏輯板有沒有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也可以直接拉一條線 12V 的焊在邏輯板上的保險絲~
測試邏輯板有沒有壞~

後來是換掉故障的 DC/DC,
有正常 12V 電壓,
螢幕就恢復正常了...

不過還是搞不清楚,
到底那顆 n-MOSFET 的作用為何?
好像不是原來想像的開關...

网友B:
那不是一个N-MOS 管,应该是一个变换电压的IC 芯片,就是把19V 变换成12v的送到逻辑板,你看他只有一组19v 输入,不能直接送到逻辑板上肯定有一级变换电路的。
常见的是用一个P MOS 管做开关的。那个电压都是用前级已经变换好了。5v 12 v 电源板出来就已经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一个N-MOS 管,应该是一个变换电压的IC 芯片,就是把19V 变换成12v的送到逻辑板,你看他只有一组19v  ...

我想我再說明清楚一點好了,

有兩個元件 n-MOSFET 與 DC/DC
n-MOSFET 在藍色圓形元件(標示 330)旁邊,
DC/DC (19V->12V) 在灰色圓形元件(標示 6R8)旁邊。

DC/DC 確定是故障了,把它換掉,螢幕就修好了。

n-MOSFET D 端是 19V,
G 端在背光亮起時,會從 0V 上升至 7.5V ,
然而,S 端電壓在背光亮起時,也只有 60~70 mV,
沒有呈現導通狀態,
這是我不了解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我再說明清楚一點好了,

有兩個元件 n-MOSFET 與 DC/DC

如果是來發問求助,
照片重點位置應該拍大張點,
(既然內文都提到標示編號, 那照片至少也要看出編號位置)
都已經提到MOS和DC-DC, 那何不把IC型號標上?

不是每個人都有一樣的板子在手邊,
照片都看不到編號, 很難幫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來發問求助,
照片重點位置應該拍大張點,
(既然內文都提到標示編號, 那照片至少也要看出編號位置)

照片來了喔,還麻煩大大幫小弟解惑釋疑...

這張是 n-MOSFET

這張是 DC to DC

网友C:
引用 楼主:
照片來了喔,還麻煩大大幫小弟解惑釋疑...

這張是 n-MOSFET

你照片上標出的DC-DC和NMOS確定是同一組迴路嗎?
(正常都會擺在相鄰的位置)

DC-DC的MOS是switch (但不是always導通),

根據不同設計, 有用PMOS和NMOS,
轉換架構有分PWM、PFM等,
有興趣可以google一下"DC-DC circuit"、"Boost converter"、"Buck-Boost converter",

會看到有些NMOS的converter,S端確實是接地,
就會和你量到的電壓是一樣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照片上標出的DC-DC和NMOS確定是同一組迴路嗎?
(正常都會擺在相鄰的位置)

感謝大大的提點,根據這些資訊,推論這顆 n-MOSFET 應該是 Boost Converter 中的接地開關,如下圖所示。

Duty Cycle = 75%,
在 Vin = 19V 的條件下,提供 Vout = 76V 的電壓供燈條使用。

n-MOSFET D 端電壓有 75% 時間為 0V,25% 時間為 76V,
所以用電錶量測時,量到平均值剛好又是 19V,
0 x 0.75 + 76 x 0.25 = 19V

G 端電壓應該也是 75% 為 10V, 25% 為 0V,
所以量到的應該也是平均值  7.5V

由於沒有示波器,也無法確定上面的推論是否正確。

如果有這塊板子的電路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