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L340 暗屏問題

楼主(2021-01-08):
版號: NM-C092

想請問一下屏座1 .2 腳是否正常應該是19V

原機 換完鍵盤就暗屏(B156HTN05.1)  用另一塊屏(N156HGA-EAB rev:C1) 測試也是暗屏無背光

原機屏線 FG540 edp cable 可否用 DG521 LVDS CABLE 取代

网友:
該不會只是沒有 FN+亮度 或 開啟?

网友A:
F17保險絲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7保險絲正常嗎?

確定是保險絲燒了 更換後 就ˋ正常了 感謝突破盲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