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3M空氣清淨機變壓器損壞

楼主(2021-01-09):
3M空氣清淨機變壓器損壞

中間線圈已經短路燒毀,燒到最內層的樣子,弄開好幾層都是短路(中間一大片)

請問版上有哪位有拆過這種變壓器?如何把線圈拿出來重新纏繞?

网友A:
這看起來是風扇馬達,直接找替代品會比較省力,線圈重繞很費工。

拆解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看起來是風扇馬達,直接找替代品會比較省力,線圈重繞很費工。

感謝大大的建議!只是想發揮DIY精神,若真的無法修復,就會選擇更換!謝謝!

网友:
確定要DIY(美國時間)
很簡單,看(量)線徑(號數),秤重量(各繞組),準備所需的(等重略高)線徑號數漆包線,定型在加凡利水,剩下就是時間。
開始須緊密手繞到之前所測等重(圈數(如要精準略重,事後測試時在剪除多餘線組),浸泡凡立水定型這樣就完工。

网友:
diy維修要量力而為,材料時間金錢寶貴。

网友:
避極馬達,20w的,就不知道轉速,買一個比較快

网友:
繼康大繞變壓器之後有如此衝勁的人很少了,
不推不行啊!

準備 預剪好的膠帶,半貼在一旁,
繞到一半很累時,貼上膠帶當假固定用。
----------------

有自融漆包線,外覆熱塑或熱固性樹脂之融著漆膜烘烤在銅導體表面。
熱風或烤箱 或  下游應用工廠有經驗數據用通電加熱

設計求快自繞樣品則是用溶劑為甲醇或酒精,繞上之前一刻沾過溶劑後樹脂覆層呈半溶,
繞上之後線與線之間得以沾黏,風乾固定時間相對縮短 。

榮星  自融漆包線
http://www.jswire.com.tw/jswsub2-2.html

... 不知何處有零售,我說了廢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