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Wireless Keyboard A1314 簡易維修(撿到軟的)

楼主(2021-01-10):
各位先進平安!
小弟近日於回收場帶回一個蘋果無線鍵盤A1314(應該是第一代),外觀看起來還不錯。
回家裝上電池測試,打開開關電源及藍芽指示燈都不亮。仔細看了一下,那個電池鎖釦螺紋處卡了一堆白綠的粉塊,下圖中鎖釦是清裡過的,下方螺紋溝還殘留些許白白的。
電池室也卡了一堆,概略清理了一下,讓螺紋能些許接觸到電池鎖釦螺紋。
開機測試電源及藍芽指示燈亮了,連線也OK了~

网友A:
蘋果的鍵盤能與PC的相容嗎?

网友B:
謝謝你分享一篇維修文,以下是你發帖的內文︰

你一共插入了4張照片,但是你一共發了7張照片。

每一張照片都要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變成未插入的照片全部留在帖子下方。
也就是每張照片都要插入你希望出現的位置,下次請再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蘋果的鍵盤能與PC的相容嗎?

這個小弟並沒試過,不過因為是藍芽連線倒是可以試試看。另外由於Apple鍵盤不同於PC鍵盤,即使能連上PC也要去查詢或測試那些功能鍵會對應到什麼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你分享一篇維修文,以下是你發帖的內文︰

感謝 wish 大細心指正。
原來系統還會自動將已上傳未使用的照片放在貼文最後,這個小弟還真的是不知道,小弟一直覺得奇怪怎麼貼文顯示和實際編輯的內容不一樣,而原本小弟是除了那張較小張的鎖釦沒貼其它六張都有貼,只是看到顯示整個不對勁,將貼圖移除還是一樣沒改變不知道該如何處理,下次貼文會注意的,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