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網頁左下角頻頻出現的網址 v.lkqd.net t.lkqd.net

楼主(2021-01-10):
我知道網頁左下角出現的網址 是指正在開啟中的網址

近幾個月一直看到左下角出現
等待 v.lkqd.net  ...
等待 t.lkqd.net  ...

僅在痞酷見過.. ,   其他 谷歌 stupid pchome cdn.innity.com doublemax  vidoomy 我都能在鼠標右鍵網頁原始碼中認得

我知道v.lkqd.net  t.lkqd.net 多半是  廣___告   轉址,搞不好還是 二房東下的接客產物
但是閃個不停 意謂著多次連接 還會交互出現

我刻意8G記憶體拆下剩2G
利用記憶體不足使硬碟暫存拖慢系統  觀察
這兩個卡的最兇最頻繁

有人知道這是 何方神聖嗎
懷疑是 Malware 惡意程式,直接搜尋這兩個網址,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只是看的出來有人在同樣疑問
也沒說是 廣\\///告 的平台

搜尋其他  cdn.innity.com doublemax  vidoomy  很大方展現就是  廣\\///告 商

哎...  騷屁股的疑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相關的文章
How to Remove "T.LKQD.NET" VIRUS from Chrome, Firefox, Edge, IE browser FOREVER? "T.L ...

相似的說法有看到  但是不多 例如 https://www.virusguides.com/t-lkqd-net-virus-removal/
我就是看到 該網站名為 virusguides 覺得不妙 莫非中了...

而且都只說到 T.LKQD.NET    ;  而V.LKQD.NET 沒有人提到
中文網頁沒人提過 中這種 T 和 V
奇怪的是就只在上痞酷網頁才遇到
很奇怪啊!?

网友B:
開啟 阻擋廣告功能,就不會出現。

网友C:
看似是公狗商...

我這邊出現的是ad.lkqd.n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啟 阻擋廣告功能,就不會出現。

那阻擋之後,我該如何點痞酷站上的廣~~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似是公狗商...

我這邊出現的是ad.lkqd.net

哇~真好!! 有同學...

這個 ad 開頭的 lkqd.net 我也有, 只是略少於 T 和 V 字頭出現頻率

以前似乎沒見過 發現時間點
似乎是 自從痞酷 導入 vidoomy 之後開始見到
而cdn.innity.com 導入時期我不知道

网友D:
謝謝西蒙注意到此問題,也謝謝大家協助找出答案,vidoomy 是一家廣告商,因為公司小,所以只要求論壇剩餘的流量,我也不知道它要佔用那麼大的資源。
我剛剛把它的code 先移除了,大家看看還會不會出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開啟 阻擋廣告功能,就不會出現。

有廣告是不得不的做法,開啟阻擋廣告功能等同把論壇其它廣告都擋住了,論壇也沒有收入來源,那要如何經營?

网友:
大家都知道痞酷網沒有向會員收會費,也沒有固定的贊助商,放廣告是論壇唯一的收入。
廣告一定會佔用資源,只是多與少而已,如果每位會員都很努力點站上的廣_____告,我其實放更少都可以。
大家看一下Yahoo 放幾個廣告?請注意看右上角紅框內數字︰

看不清楚嗎?有27個。

那Hinet 呢?有15個。

Mobile01 也有7個。

以上這些大站都有固定的贊助商在支持的情況下,都還要用到像Google、酷比、Pchome這些廣告,何況是痞酷網這個小站?
沒有固定贊助商的網站,都只能放Google 這些廣告維持,這是沒辦法中的辦法。
很佔資源的廣告,只要大家跟我反應,我會同意不與它們合作,但是大家如果選擇開啟阻擋廣告功能,請將痞酷網加入白名單,否則沒有收入我也無法經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阻擋之後,我該如何點痞酷站上的廣~~告 ?

若是用firefox推薦使用ghostery
將pigoo加入『信任網站』,廣告就能正常顯示,類似白名單的概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阻擋之後,我該如何點痞酷站上的廣~~告 ?

我沒說清楚......是我該打。我都有點 廣~~告

阻擋廣告就看不到這些網址,代表這些是廣告商。

如果是病毒或惡意程式的話,你阻擋廣告還是會出現。
當阻擋廣告之後就消失,代表這個網址不是惡意程式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廣告是不得不的做法,開啟阻擋廣告功能等同把論壇其它廣告都擋住了,論壇也沒有收入來源,那要如何經營 ...

老大,你誤會我了。

我不是要大家關閉廣告,是說關閉廣告可以測試看看那些東西是否還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誤會我了。

我不是要大家關閉廣告,是說關閉廣告可以測試看看那些東西是否還在。 ...

那是我誤會了,真不好意思。
我已經把vidoomy 的code 關閉,也就是它們的關閉vidoomy 的廣告了,大家再看看會不會跑出來v.lkqd.net 及t.lkqd.net訊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沒說清楚......是我該打。我都有點 廣~~告

阻擋廣告就看不到這些網址,代表這些是廣告商。

有了解了,謝謝你用行動支持痞酷網,不好意思誤會你的意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是我誤會了,真不好意思。
我已經把vidoomy 的code 關閉,也就是它們的關閉vidoomy 的廣告了,大家再看 ...

回報

剛剛刷新網頁有看廣~~告,沒看到左下角有之前的異常的網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報

剛剛刷新網頁有看廣~~告,沒看到左下角有之前的異常的網址。

謝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西蒙注意到此問題,也謝謝大家協助找出答案,vidoomy 是一家廣告商,因為公司小,所以只要求論壇剩餘的 ...

我這裡 v.lkqd.net t.lkqd.net 已經看不到了 ,  網頁載入到完成有更快
沒想到vidoomy 即使光是連結空無的廣**告  也是吃等待時間

但是我覺得....關閉 vidoomy 有點過早了 !

本來想問是否有更多人也有相同問題?
現在沒幾人可以比較出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這裡 v.lkqd.net t.lkqd.net 已經看不到了 ,  網頁載入到完成有更快
沒想到vidoomy 即使光是連結空無的 ...

關閉vidoomy 馬上就知道是不是它造成的了,也省去大家測試找問題的時間,要不要再開放?我會等vidoomy 的服務人員自己找我,因為他們的廣告很少,如果用起來這麼浪費使用者資源,那也只能等著被時代淘汰,我想到的是會不會他們的主機有問題或網路有問題造成?
vidoomy加入也有幾個月了,有問題的話,那一開始應該就有問題,如果西蒙發現的問題已經很久,那應該就是原本他們的問題,如果是這陣子才有這個問題,那或許是有別的原因。
所以我會等他們找我時,再跟他們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關閉vidoomy 馬上就知道是不是它造成的了,也省去大家測試找問題的時間,要不要再開放?我會等vidoomy 的 ...

也好,我懷疑很久了,,只是奇怪沒人提異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