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LG V30+換完電池指紋接觸不良

楼主(2021-01-10):
背板已經拆兩次了,都黏好背膠又拆,第一次不知道開機才發現指紋失效

順利移除背殼的膠後,整個背殼拿起來就是上面的兩張照片,指紋的接觸片粘在主機這一邊,沒有隨背板一起起來

鐵蓋拿起來下面有兩個接觸點,我第二次拆時有用縫衣針把那兩個接觸彈片拉高一點,但證明沒用

這裏有需要接觸到下面那張照片箭頭嗎?

現在金4工程模式如果指紋測試要成功,必須在電源鍵下方用手壓着,這樣就可以偵測到指紋裝置,

沒壓就偵測不到。所以問題不在那兩個彈片?好像回到G3 gps抓不到訊號的時代。

网友A:
個人認為,下面紅圈處的接點,才是指紋辨識的接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個人認為,下面紅圈處的接點,才是指紋辨識的接點。

此樓正解!

原po所指箭頭處, 是指紋外框的接地接點,
真正傳導指紋辨識訊號, 是此篇的紅圈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認為,下面紅圈處的接點,才是指紋辨識的接點。

可是我壓的位置不是那裏,
不過我改壓樓上說的位置,也是可以抓到指紋
沒壓還是抓不到。
如果是這裏該怎麼讓它接觸到?

楼主:
底部的胶胶垫高还不能位移?

楼主:
引用 楼主:
底部的胶胶垫高还不能位移?

問題應該原廠的膠很薄透明的那種,我買的背膠比較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壓的位置不是那裏,
不過我改壓樓上說的位置,也是可以抓到指紋
沒壓還是抓不到。

原廠背膠設計與貼合都有一定的工序在,有可能是代用材料的厚度問題。
個人的解法就是在,觸控排底下加個合適高度的泡棉來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廠背膠設計與貼合都有一定的工序在,有可能是代用材料的厚度問題。
個人的解法就是在,觸控排底下加個 ...

一開始剪一張壓克力膠,太厚連開機都接觸不到
換一張相同的背膠墊底下,時好時壞,還是要壓一下才行。

補充內容 (2021-1-15 02:52 PM):
買了好幾種厚度的壓克力膠,才終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