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CMOS,UEFI-有什麼區別?

楼主(2021-01-11):
可以在Youtube的設定裡把英文字幕改成中文字幕

网友A:
3:08這邊,取下CMOS電池會恢復默認設置這各講得有點粗略
要再加上拔下電源供應器電源 (是在挑甚麼毛病 XD)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8這邊,取下CMOS電池會恢復默認設置這各講得有點粗略
要再加上拔下電源供應器電源 (是在挑甚麼毛病 ...

CMOS RAM是由電池跟電源供應器電源(+3.3V standby)同時供電地所以需要一起移除,才會真正沒電.

UEFI BIOS的BIOS Setup Menu的設定值已經不放在COMS RAM裡面了,是放在BIOS (SPI ROM)裡,只是為了使用者習慣,放電會load default.

有些廠商是會保留BIOS setup設定值,縱使電池跟電源供應器的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8這邊,取下CMOS電池會恢復默認設置這各講得有點粗略
要再加上拔下電源供應器電源 (是在挑甚麼毛病 ...

拔掉電源線、取出電池,還要等一段時間才會真正沒電.......甚至還要短路clear cmos pin 1秒鐘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