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HD-3410 飛利浦 葉片式 電熱器 疑問

楼主(2021-01-11):
這台飛利浦葉片式電熱器我已經買很多年了,但是卻用沒幾次,因為我從小就不怕冷,台灣的天氣讓我會覺得寒冷的日子其實不多,會買這類電器主要是小孩子用的機會較多。
這台是110V,總功率有1500W,照我的習慣來說,這種等級的我會買220V,不過考慮到烏骨雞學姐使用方便,我還是買110V,但是告訴烏骨雞學姐開關切在ECO (低功率位置)就好,免得同插在一些高耗電的電器時跳電。

這台葉片只有7片,我曾在10片以上的機種看到面板的下方有一個風扇,我研究了這台HD-3410 半天,葉片式電熱器面板上裝的風扇是要做什麼?如果會員有買葉片式的電熱器,面板下方有風扇的,可否告訴我風扇是吹出還是吸入?

怕冷的人在裝冷氣時,還是買有冷暖的比較適合,因為加熱速度快,這種葉片的太慢了,當初會買葉片式的,主要是看在它不耗氧、沒有異味、無運轉噪音,機體也不會產生高溫而有燙傷危險,不過葉片式原理是加熱內部液態油產生熱能,再由空氣循環將熱能帶出,沒有風扇輔助循環加熱實在太慢了,尤其要達到大空間的暖房效果要很久很久。

不知道買葉片式電熱器的痞酷網會員們,有沒有改良過的經驗?

※這台電熱器如果只切ECO 開關是低功率(數值不明),如果只切ECO 右邊那個兩個燈的開關是中功率(數值不明),如果兩個開關都切就是全功率了(1500W)。

网友A:
冷暖氣機暖房快是因為有風吹加快循環。

我使用的是北方11片葉片,1500W,有定時開關,有風扇(風量很小又吵,沒用過)。
兩個開關分別是 600W、900W(Hi),我猜你那台應該也是。
就是有三種組合方式, 600W only / 900W only /600W+900W

這種電熱器是慢熱型的,最好是買有定時開關,如果放在臥室的話,設定成就寢前一小時開啟,起床時間關閉。
它是靠熱對流暖房(熱輻射距離很短),有循環扇會快些,機器上面附的小風扇就不要管它。
國外,不管是中央式供熱(葉片式的)或是電力供熱的固定式葉片電暖器,多半安裝在窗戶下面。
所以台灣這種移動式的葉片機,理論上也是要放置在類似位置(會有冷風吹進室內的位置),所以應該要放在靠窗或是靠近門有空氣會流進室內的地方。
這樣冷空氣一流進來,就會自動被加熱順便循環空氣。

另外,台灣中南部透天厝多,可以考慮安裝 熱泵(供應冷氣、暖氣、熱水),比冷暖氣機還要省能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暖氣機暖房快是因為有風吹加快循環。

我使用的是北方11片葉片,1500W,有定時開關,有風扇(風量很小又吵 ...

我是幾十年前出國的,現在隔熱建材進步,可能電熱器安裝方式又不一樣。

古早的固定式電熱器靠窗安裝方式,我推測可能性如下圖:

网友B:
自從去日本回來後,我家裡的變頻冷暖就很少在開暖氣了,哈,覺得暖太慢~而且不夠暖~
買了三台媒油暖爐,廁所也能暖暖的洗澡,哈
現在都是直接吹媒油暖爐,可以直接吹手腳讓身體迅速暖起來~暖起來後就比較不怕冷了
昨天才買20公升的媒油,710元,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暖氣機暖房快是因為有風吹加快循環。

我使用的是北方11片葉片,1500W,有定時開關,有風扇(風量很小又吵 ...

會用電熱器,應該就是冬天,像這陣子寒流來到,電熱器一定使用量大,大家在使用應該不會開窗戶才對,尤其我們家房間窗戶方向是朝北,開一點點就冷颼颼,所以不太可能開窗。
我的疑問還是那個風扇,風扇的聲音可以降低速度改善,但是它到底是要吹或抽什麼地方?我還是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從去日本回來後,我家裡的變頻冷暖就很少在開暖氣了,哈,覺得暖太慢~而且不夠暖~
買了三台媒油暖爐, ...

我家的浴廁是有暖氣,不過也很少用。

煤油爐的電熱器我是沒有用過,不過我當兵有用煤油爐,味道不好聞。

网友:
1.圖片 北方附風扇,三段各自獨立,自由搭配,主控溫度開關,副控定時開關。
風扇(平式鼓風機蠻安靜的(類似電腦擴充槽鼓風機,尤其現在的顯示卡))陶瓷式750W付濾網,油熱電熱絲600W+900W。
2.圖片 熱顯影風扇陶瓷式對流(單一用途也可吹鞋)),。
3.圖片 要增加熱效率,適當距離背對牆面或加鋁箔(圖中用地墊(車用隔熱墊也可))增加輻射熱為主,方便就好。
地面再放一隻低轉速條狀式鼓風機(附溫控開關感應同步動作(同電熱器設定溫度啟動))散熱(對流)。
效率相當高,這算開外掛不算改裝(任何熱源都有用,包括體溫,尤其是戶外低溫自然環境用熱輻射減少失溫)。
4.圖片  熱顯影顯示開外掛效果750W+600W熱輻射,正常陶瓷750W會停用只開600W,拍照僅供參考
圖中鼓風機夏季供大顯示器散熱(併二台鼓風機(設高轉速))
以上僅供參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家的浴廁是有暖氣,不過也很少用。

是丫,媒油爐很省電,有的媒油爐根本不耗電,但就是開跟關的時候,會有一點媒油味,但使用媒油爐還是要開一點點窗,很快就聞不到味道了啦~

我曾經開很小的窗,然後溫差太大,用最大火在加熱,結果媒油爐就跳「換氣」的字樣,然後就進保護關火了,它是有自動偵測空氣中如果二氧化碳太多,就關火的,但有的媒油爐是可以調火力大小的,實際上小小火的直吹手腳,很快就暖了

网友C:
葉片式的以前有買一台……丟了 (送回收,幾乎全新)。改用熱泵,小範圍用 PTC。

其實最好用應該就是煤油爐,接近 100% 的能源效率,不過還沒冷到那種程度就沒有買。
室內使用最大的問題就是要保持空氣流通,因為到底是利用燃燒生熱的原理,有廢氣問題。
室外使用則是天下無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從去日本回來後,我家裡的變頻冷暖就很少在開暖氣了,哈,覺得暖太慢~而且不夠暖~
買了三台媒油暖爐, ...

我也是煤油爐的愛好者。
之前也是買過葉片式電熱器,不喜歡有幾點
1.加熱慢,緩不濟時。
2.靠自然熱對流,等到整屋暖需要很久。
3.想到1000多瓦,電表狂轉,心都涼了。

另外,睡覺用電熱毯,省電又暖和才是王道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用電熱器,應該就是冬天,像這陣子寒流來到,電熱器一定使用量大,大家在使用應該不會開窗戶才對,尤其 ...

不是開窗的問題。
國外冬天都下雪了,窗子可能都凍住開不起來。

是一般窗戶的玻璃隔熱效果差,外面冷、玻璃就冷,然後室內靠窗的空氣就會被冷卻。
對外的窗玻璃或靠大樓外牆的牆面溫度較低,會降低室內溫度,近牆面的空氣冷卻就因為密度增大而下降到地板。

現在很多緯度高的新建物採用隔音隔熱的玻璃還有外牆加強隔熱,這種問題較少。
台灣這方面就比較沒加強,冬天冷或是夏天西曬,外牆(室內這面)溫度變化超大。

网友:
在下之前用過煤油爐, 但是覺得買煤油太麻煩又貴, 再加上家裡住五樓沒電梯. 後來改用瓦斯暖爐.
日本雅虎拍賣有很多舊瓦斯暖爐一元日幣起標,只要等,要等到一元結標的機會很大.
只要找代標代運的就可以了.

網路查到的資料,能源局的熱值表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 ... H&menu_id=145#D
可以看到
天然氣 每立方公尺 8900千卡(這是中油網站的數字,不在上面連結的表裡面)
煤油 每升 8500千卡
電 每度 860 千卡
天然氣每立方公尺約15元, 煤油現在每公升約35元, 電費每度四塊多.
這樣就很容易了解了吧.

楼主:
想到開露營區的朋友都用這個,他們公司不要的大卡車輪圈當火爐,做建築的朋友經常載來一大堆廢板木材,加上露營區修剪下來的樹枝,已經從室內堆到室外,也免費提供給露營的客人當營火,怎麼燒也燒不完。

上圖照片是上上星期去魚池找他們時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丫,媒油爐很省電,有的媒油爐根本不耗電,但就是開跟關的時候,會有一點媒油味,但使用媒油爐還是要開 ...

我是覺得用煤油爐還是在通風的地方比較合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葉片式的以前有買一台……丟了 (送回收,幾乎全新)。改用熱泵,小範圍用 PTC。

其實最好用應該就是煤油爐 ...

我也是覺得在室內用煤油爐毛毛的

网友D:
自然循環.加熱空氣擴散慢.為什麼不開電風扇(電扇耗電極低).用最低速吹葉片加熱空氣.造成循環.就跟diy的水冷扇一樣.這想法沒錯吧?

网友E:
我之前用勳風的葉片式電暖器,面板下方也有一個風扇,有獨立開關,風扇是吹出的。
說穿了,就是因為葉片暖房速度太慢,所以裝了一小塊陶瓷電暖器,在等待過程中,先用陶瓷電暖器吹。

現在我把它裝箱收起來了。
不得不說,冷暖氣機的暖氣,實在太爽了。
而且,比起之前的耗電量,現在直接吹到天亮。

网友F:
用 電風扇 吹 電熱器 應該也是不錯的方法~

電熱器 應該把 安全放第一  再來是效率  再來是省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然循環.加熱空氣擴散慢.為什麼不開電風扇(電扇耗電極低).用最低速吹葉片加熱空氣.造成循環.就跟diy的水冷 ...

不是不可以開風扇,一開始我只是想知道多葉片機型下方的小風扇是做什麼用的?後來17樓雷大告知那個小風扇是吹另一塊陶瓷板用的。
開一台風扇用最慢速吹電熱器一定可以加快循環,但是這台電熱器有溫度控制,到達溫度時會停止加熱,那風扇卻不會自動停,可能造成電熱器開開關關的頻率,可能都要考量一下。

其實我還是覺得新裝冷氣時,裝冷暖兩用的機型最合適,家裡有老人、小孩的,浴室也裝像6樓那種有暖房效果的比較合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用勳風的葉片式電暖器,面板下方也有一個風扇,有獨立開關,風扇是吹出的。
說穿了,就是因為葉片暖 ...

收起來?那你要藏好一點兒,天氣好的時候我會換上夜行衣做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 電風扇 吹 電熱器 應該也是不錯的方法~

電熱器 應該把 安全放第一  再來是效率  再來是省錢~

這種葉片式電熱器整台都是鐵的,在工作也沒有任何味道及聲音,算是它的優點,其它就不用說了,全部是它的痛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覺得在室內用煤油爐毛毛的

哈,用過後就回不去了~大廠牌的那兩家,都有針對是否燃燒不完全做保護,所以我是用得很放心啦,也這樣用很多年了~
溫差太大造成最大火,通風不夠,就會卡「換氣」,然後直接關火~所以要嘛就是調低設定溫度,要嘛就是窗開大一點,就可以順利使用了~
最近外面8度的時候,因為浴室兩扇窗,通風超好,都會只剩10度,然後暖氣設定26就會在最大火,一下子就跳換氣了~就再開一次,然後設定溫度先調低2度,就好了,也是很好用的

网友:
本來裝箱收在陰暗的角落,忽然聽說最近市面上,電暖器賣到缺貨............
於是,翻山越嶺,尋幽訪勝,給它撬出來。上拍賣網站去。

那個小陶瓷電暖器,正面進氣,側面出暖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