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詢問]北方電暖器Clima 383 TS溫控開關不動作,能否不換新完...

楼主(2021-01-11):
前言:
       很久前有詢問過如何拆卸人字型螺絲(北方電暖器Clima 383 TS -暖氣不熱,疑似電熱絲燒斷),
感謝coldsoilder大大提出使用星形螺絲起子的想法,最後使用T8、T9可卸下。

問題:
          面板左邊的溫控開關故障,請問有辦法不換新,有機會讓它修復嗎?
(參考北方PTC1188的使用說明書,兩個商品很類似,確定應該是溫控開關)
疑似是雙金屬的溫控開關,看起來是因為過溫保護不動作造成電熱絲燒毀。

         先前文章提及到電熱絲燒結,導致650W功率的發熱絲不工作。該燒毀處兩端重新磨除氧化物、增加物理性接觸面積(未使用端子壓接)。
阻值如下:

650W    35歐姆

1300W 15歐姆

目前工作似乎是正常,運行時電熱絲重新接合處會發光
但是就剩下溫控開關沒換,需要換新避免過熱保護失效,讓電熱絲再次燒毀?

网友A:
烤箱的調溫開關不知道適不適用?還是裝一顆15A溫度開關(XX度)。

网友:
點焊才不會發光 不然很快又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烤箱的調溫開關不知道適不適用?還是裝一顆15A溫度開關(XX度)。

小弟有全新的晶工烤箱拆下來的調溫開關,
有需要的話可以給樓主.
我那台換成液漲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有全新的晶工烤箱拆下來的調溫開關,
有需要的話可以給樓主.
我那台換成液漲式的了. ...

還第一次聽過這種開關。
[mobile01]  請教烤箱溫控問題:什麼是機械式?液脹式 ?電子式?
我私訊給您聯絡方式與寄送的細節。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第一次聽過這種開關。
[mobile01]  請教烤箱溫控問題:什麼是機械式?液脹式 ?電子式?
我 ...

我就依樣畫葫蘆...有需要我就寄過去,拆下來的是機械式的.
https://teac989.pixnet.net/blog/post/204297124

网友:
很多地方是不需要溫控的,因為 天氣太冷 加熱器發熱量不足,公家單位... 都會把溫控器調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