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機板 (ASUS Essentio CM6630(P8H61)) 加裝 Nvme SSD

楼主(2021-01-12):
老主機板 (ASUS Essentio CM6630(P8H61)) 加裝 Nvme SSD      2021/1/11

工具 : MMtool v4.5

文件 : 主機板的 Bios , NvmExpressDxe_4.ffs

1.    打開 MMtool :

2.    按 Load Image 載入主機板的 Bios :

3.    在圖下方找尋 CSMCORE  :

4.    在右上角按 Browse 載入 NvmExpressDxe_4.ffs : (Vol Index 要和 Volume 一樣)

5.    按 Insert ,如果沒有問題在下視窗就可以找到 NvmExpressDxe_4 :

6.    按左上角 Save Image as 另存新檔 , 再用 EZ-flash 刷入 Bios 即可.

7.     NvmExpressDxe_4.ff :

8.    主機裝上 PCIe x1 to Nvme 轉接卡 + SSD :

9.  打開 win7 系統就可找到 SSD .

网友A:
請問這 PCIe x1 to Nvme 轉接卡買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 PCIe x1 to Nvme 轉接卡買多少錢?

我是在 Shopee 上購買$149 + WD 藍標SN550  500G  $1690 + 運費$60
先要確定主機板上是 PCIe x1 , PCIe x2 或 PCIe x 4 , 速度相差很多。

网友B:
請問不同的主機板是否也可以這樣改?是否可以當系統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不同的主機板是否也可以這樣改?是否可以當系統碟?

理論上只要是 AMI UEFI 都可以,mmtool 有4.5 , 5.02 版本.要注意有些 BIOS 會自動檢測造成無法刷入 .
可以當系統碟. 我的 win7 是 x64 , 用 GPT 格式.
你可試用 Clonzilla (https://clonezilla.nchc.org.tw/clonezilla-live/) 把原有的系統直接 copy 到 Nvme SS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 Shopee 上購買$149 + WD 藍標SN550  500G  $1690 + 運費$60
先要確定主機板上是 PCIe x1 , PCIe x ...

瞭解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論上只要是 AMI UEFI 都可以,mmtool 有4.5 , 5.02 版本.要注意有些 BIOS 會自動檢測造成無法刷入 .
可 ...

感謝說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