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220V電烙鐵是否可以改成110V供電

楼主(2021-01-12):
在淘寶買了一台安立信878D
由於是220V供電
使用上比較不方便
請問是否可以換掉變壓器
改裝成110V轉24V的

网友:
還有熱風槍的問題

网友A:
建議是買個 110V TO 220V的變壓器,市售成品也不貴,應該會比繞裡面那棵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議是買個 110V TO 220V的變壓器,市售成品也不貴,應該會比繞裡面那棵便宜。 ...

110V轉220V變壓器至少要1KW吧!那會貴很多喔!

网友:
直接轉220V相對簡單,自己繞變壓器還要抓電壓電流,塞的下嗎?

网友:
變壓器是個問題
還有風槍的加熱芯也要改喔

楼主:
我是有一顆舜紅1kw110V轉220V變壓器(有點重),因為家裡空間小,每次使用完電烙鐵組跟變壓器都要收起來,所以有點小麻煩,所以想問問看,能不能買到現成的變壓器,自己換掉內置的變壓器,然後直接插110V插座,這樣就可以把主機固定好,烙鐵跟熱風槍拆下收好就好

网友C:
學我直接拉 220V 的排插出來用就好了,這比改電器內部簡單多了。

未來走向 220V 用電是趨勢,因為用電量越來越大,這是必然的發展。

不過目前因為還是 110V/220V 共用的情況,220V 的插座千萬不要與
110V 相同,就算自己知道,可沒辦法要求其他人長得與自己一樣……

网友:
工作台牽一組220,用壓條跑線路。以後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學我直接拉 220V 的排插出來用就好了,這比改電器內部簡單多了。

這個最好了

网友D:
直接重新購買 AC110V 版本 , AC220 版本出售 比較快省事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有一顆舜紅1kw110V轉220V變壓器(有點重),因為家裡空間小,每次使用完電烙鐵組跟變壓器都要收起來,所 ...

哀 買小 賠大,再堅持因小失大。

變壓器須至變壓器專賣店訂製(不貴需時間),110V-25/28V/10.5V,四個繞組,電流線徑部分要拆才知。

問題是還有熱風槍,查詢電熱絲直接吃市電恐也要改,風速/溫度控制板只控制電熱絲斷電或供電。

DIY也需量力而為,上面一些前輩所言簡單方式使用,不經常使用不要跟自己過不去花錢找麻煩。
看樓主前一篇文章,這個可以因超壓確定延時器整組重要零件都掛了,有前輩勸你先查先量再說。
慢慢摸索其原理才會有技術減少不必要損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學我直接拉 220V 的排插出來用就好了,這比改電器內部簡單多了。

拉220V的確簡單多了,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重新購買 AC110V 版本 , AC220 版本出售 比較快省事情..

110V版本貴220V版本一倍有餘,阮囊羞澀不適合這樣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哀 買小 賠大,再堅持因小失大。

變壓器須至變壓器專賣店訂製(不貴需時間),110V-25/28V/10.5V,四個繞組 ...

倒是沒有買小賠大,目前使用上只是有點不便,卻省下不少錢,不改變壓器頂多維持原本使用方式而已,另拉220V插座也是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哀 買小 賠大,再堅持因小失大。

變壓器須至變壓器專賣店訂製(不貴需時間),110V-25/28V/10.5V,四個繞組 ...
DIY也需量力而為

謝謝指教,收下了

网友:
國內的220V跟對岸的220V還是不同,國內是兩條火線,理論上要配雙切開關才會安全,這個要注意

网友:
看那變壓器輸出的線組,怎麼樣也不是很大,建議買拆船貨110-220的舊變壓器來用,應該最划算~~~

网友:
我覺得拉一組220v用,省錢又方便,不然改回110v可能比你買這台還貴,我也是直接拉220v用,比較不用這麽麻煩。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0V轉220V變壓器至少要1KW吧!那會貴很多喔!

看到這個,又想起 三用隔離變壓器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175
可以用 兩顆 110V t0 220V 500W (組合成1KW
要加(平衡)電阻比較OK
這是說手邊剛好有兩顆 500W三用隔離變壓器 拿來用
不是特地去買來裝(感覺搞到最後變壓器比機器貴....)

网友F:
也許你可以把原來的25/28V串接,然後共享給熱風槍/烙鐵,如果擔心烙鐵電壓高串橋式整流器降低1.4V。10V那個改倍壓整流。

家裡加220V雙相電源的,電源座可參考美式插座,不要與110V的相同。順便說美國早就是120/240V了。

更新:又看了一下,AC PCB有兩個雙線頭,如果變壓器初級也是這樣就可以改成並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許你可以把原來的25/28V串接,然後共享給熱風槍/烙鐵,如果擔心烙鐵電壓高串橋式整流器降低1.4V。10V那個 ...

烙鐵跑DC還好處理,麻煩的是風槍的加熱絲,這邊都是220V規格,實際上透過Triac調溫,加熱絲沒換幾乎沒輒。最佳解法還是用變壓器

楼主:
目前已拉好220V插座了
但還是謝謝各位提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