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售出】SA101 3KVA AC Source 勝彥電機 交流電源供應器 IV

楼主(2021-01-12):
SHENG YANN "勝彥電機" SA101 3KVA AC Source 交流電源供應器

規格︰
輸入電壓︰110V
輸出電壓︰0~300V
電流︰10A
瓦特︰3KVA
頻率︰49~61Hz

朋友說這台是最後一台了,因為他們公司換數位式的,所以舊機種才能拿給我賣,雖然說是舊機種,但是我看wish 的實驗室都是用這一台。

我有請wish 先幫我試機,wish 有拆開用空壓機清潔過,從外觀看的到這台的SW1 開關壞了,但是燈是會亮,wish 說4 個小開關其實用不太著,大部份都是用面板上的OUTPUT SOCKET 輸出插座,如果有用到後面的輸出,會員請自行更換小開關。

這台電源供應器輸出電壓轉超過大約150V時警告燈會亮,用以警告使用者,此電壓以下燈則不會亮,這是正常的。

一台售價4000元,這台非常重,建議自取為主,若要郵寄另加300元。
請想購買的會員注意!若是要郵寄,我只能儘量用發泡棉填充確實,上面貼精密儀器,請宅配人員小心搬運等等。
真的發生摔壞事件,不是大問題請自行處理,否則我只能儘量跟貨運公司爭取,賣一台我只有賺幾百元,無法負全責,請確定能接受再購買。

※這台電源供應器的保險絲原本是用15A,因為原本的遺失了,wish 先拿一個20A代用,如果那一位會員購買了,請記得更換15A,或下次更換時換成15A。

网友A:
文末... 這樣對不對 ?
※這台電源供應器的保險絲原本是用15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文末... 這樣對不對 ?
※這台電源供應器的保險絲原本是用15A,....

本來要出門了,又被烏骨雞學姐叫回來回覆。
西蒙是指原本應該用15A的保險絲,我卻用20A的是嗎?我當然知道原本用15A,那我應該就換15A。

這台我拿到的時候,保險絲插座的旋鈕掉了,保險絲也沒了,我只是要測試確定這台交流電源供應器是不是好的?手邊剛好沒有15A的保險絲,所以先用20A代替一下,並要烏骨雞學姐備註。
二手儀器多少都是要整理的,如果這台是會員買走,因為在痞酷網賣的很便宜,那15A保險絲就自己買來換一下。
這台以前露天好幾位在賣,二手機賣上萬的好幾位,最便宜就是烏骨雞學姐,所以很快就賣掉了,我剛剛問烏骨雞學姐,她說等一下也會刊登在露天賣,在露天至少可以買5000元,如果這台在露天賣掉,15A保險絲我就會專程買一個來換了。

网友B:
▼內部清潔的還可以吧!

▼可調的碳刷幾乎無損。

鎖起來要出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來要出門了,又被烏骨雞學姐叫回來回覆。
西蒙是指原本應該用15A的保險絲,我卻用20A的是嗎?我當然知 ...

SIMON大的意思是烏骨雞學姊原本少寫了「保險絲」三個字,並不是以20A代用15A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MON大的意思是烏骨雞學姊原本少寫了「保險絲」三個字,並不是以20A代用15A問題。

謝謝ysc 告知,我改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ysc 告知,我改好了

小事情又把wish大叫回來........心裡會XX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事情又把wish大叫回來........心裡會XXX吧!

這次我沒叫他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末... 這樣對不對 ?
※這台電源供應器的保險絲原本是用15A,....

謝謝西蒙大的提醒,我改好了
看來叫wish 回來他也沒在認真看

网友:
這台不錯喔
主要是這自藕變壓器很重
所以整台重量當然重
如果不是我家裡已經有了
也很想跟學姊買

网友D:
有興趣但趕著出門
晚上23點回家後再仔細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興趣但趕著出門
晚上23點回家後再仔細看

因為我尚未收到你的訊息,或其它會員有需要的話請跟我聯絡。

网友D:
抱歉
昨天太晚回來就昏睡死了
今天認真看了照片及規格
比想像中的大太多了
看來只能放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抱歉
昨天太晚回來就昏睡死了
今天認真看了照片及規格

好的。
其它有需要的會員請再跟我聯絡。

网友E(2022-01-14):
引用 楼主:
好的。
其它有需要的會員請再跟我聯絡。

您好,請教這部售出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請教這部售出了嗎?

已售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內部清潔的還可以吧!

請教:所以這台可以當升壓器到220v?10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教:所以這台可以當升壓器到220v?10A左右?

我沒有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