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G 26LD350-DB電源板上零件 ZD501

楼主(2021-01-12):
求助LG 26LD350-DB電源板上零件 ZD501 印丝 1N5  320  B 請教這要用何規格

网友A:
我怎麼看到的是1N5230
0..0

网友B:
  找不到同編號的, 請參考近似的資料:

  5 Watt Surmetic 40 Zener Voltage Regulators (出處: 中國安森美半導體);

  5.0 Watt Zener Diode (出處: 德微科技).

  若為 2# 咪哈哈 君所述, 那規格就易尋多了.

网友:
不確定手冊裡面有沒有電源板,因為我搜索ZD501沒有,只搜索 501 關鍵字,

有找到D501好像是在主機板上音效相關的,右下角會有寫:AUDIO[NTP]

似乎沒有電源板,手冊是針對功能故障排除

這個是錯的:
26LD350-TA 26ld350.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7) 26ld350.part2.rar (1.6 MB, 下載次數: 6)

這個才對:
26LD350-DB lg_26ld350-db.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15) lg_26ld350-db.part2.rar (3.82 MB, 下載次數: 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麼看到的是1N5230
0..0

大大;謝謝喔
用1N5230在Google也找不到資料
http://www.o2xygen.com/parts/1/178.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同編號的, 請參考近似的資料:

  5 Watt Surmetic 40 Zener Voltage Regulators (出處: 中國安森美 ...

nessie大;謝謝喔
在你提供的網頁,也找到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謝謝喔
用1N5230在Google也找不到資料
http://www.o2xygen.com/parts/1/178.htm

mouser

网友C:
電源板電路圖: LGP32-09P.pdf (136.04 KB, 下載次數: 14)

你的是 EAY60868801、LGP26-10P 才對....

剛剛找了一下似乎是5V通病,國外有討論到,我用GOOGLE直接翻譯

開關IC、電阻、齊納共三個元件

第二張圖後來是用 1N5227B,有符合規格即可

--

网友:
1n5230--500mW--4.7V

楼主:
大大;謝謝喔;感謝提供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源板電路圖:

你的是 EAY60868801、LGP26-10P 才對....

楊大大;謝謝喔;感謝提供資料,我那塊電源板是, EAY62106803/0,,7樓及9樓提供資料看起來應該是4.7V,如有錯請告知...謝謝喔

楼主:
e大;謝謝喔;感謝提供資料

楼主:
已完修,感謝各位大大幫忙,電源板是, EAY62106803/0,ZD501用4.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