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ux31e使用Innergie PowerGear 90瓦 (Black)萬用筆電電源充電器問題?

楼主(2021-01-13):
各位先進好:

請問 ux31e 使用Innergie PowerGear 90瓦 (Black)萬用筆電電源充電器 來充電使用是否可以?

原廠變壓器規格:19 V DC, 2.37 A, 45 W
Innergie PowerGear 90瓦:輸出 19.5v DC,4.74A.90W

麻煩先進解惑

网友:
如果插頭相容,可以。

說明:
1. 電壓必須相同。  19.5V = 19V x (1 + 2.6%) , 僅高 2.6%, 基本上在一般電路設計的容忍幅度之內。
2. 電流與功率需等於或大於原有。 ˋ這個最大可達 ˋˋˋ4.74A (可以供應使用的區間是 0A ~ 4.74A),供應 2.37A (耗電隨著工作情況會變化,實際使用的區間是 0A ~ 2.37A) 有更大的餘裕。功率的意思也是一樣。

楼主:
感謝先進的解惑

插頭是ok
Innergie PowerGea 提供很多相容的接頭

楼主:
各位先進好:
請問 目前自行更換新的電池後,不插電只要到30%電腦就會自動關機,請問有可能哪裡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