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41M-P33 Combo 無動作

楼主(2021-01-13):
朋友壞的主機板不要了,完全無動作,看起來很新捨不得回收,請求協助

网友:
電路圖密碼:254422

7592-7.1(254422).pdf

1.13 MB, 下載次數: 63

電路圖

593.2 KB, 下載次數: 47

點位圖

楼主:
感謝喔!研究看看!!

楼主:
剛發現南北橋好像被"烤"過,四周有焊油的痕跡,打電話去詢問,聽到朋友淡淡地回我一句,"我有用吹風機吹過,好像有甚麼東西被吹走了",那我要怎麼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發現南北橋好像被"烤"過,四周有焊油的痕跡,打電話去詢問,聽到朋友淡淡地回我一句,"我有用吹風機吹過,好像 ...

有電路圖點位圖可以救回去

网友B:
775的就算了吧!練練功夫還可以,有缺那樣多嗎?回收場買一台都比這還好。

网友C:
哪家的吹風機這麼強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電路圖點位圖可以救回去

有找到幾個零件焊回去,只是一插上電源接頭還沒開機就自動上電,直按電源鍵卻無法關機,真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775的就算了吧!練練功夫還可以,有缺那樣多嗎?回收場買一台都比這還好。 ...

說的也是,只是看機板保持得很乾淨手就有點癢,想說自己玩看看,期間也可以跟各位前輩討教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家的吹風機這麼強猛

是啊!!火力這麼強還沒聽他說過頭髮起火

网友D:
家用吹頭的吹風機不至於吹走主板上的零件啊...217度的無鉛若能熔,那....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吹頭的吹風機不至於吹走主板上的零件啊...217度的無鉛若能熔,那....頭....?

他是拿公司工業用的吹風機,不是我們家裡那種,家用的應該溫度沒那麼高吧!!剛好家裡有三隻不同款的,有空我也要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是拿公司工業用的吹風機,不是我們家裡那種,家用的應該溫度沒那麼高吧!!剛好家裡有三隻不同款的,有空我 ...

應該是工業用熱風槍

據說是控溫方面沒那麼精準
因為修的面向跟機板這類不同

風量太大的話,應該都是吹飛旁邊的小零件結案
要貼耐熱膠帶保護小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的也是,只是看機板保持得很乾淨手就有點癢,想說自己玩看看,期間也可以跟各位前輩討教學習!!:loveliness ...

有人動手修,就有學習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