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MARU FJ-F1416T(B)電風扇斷脖子

楼主(2021-01-13):
請教各位前輩

一倒地就裂開了,我目前是用束線帶加減固定,以免繼續裂開

這個零件好像叫旋轉節,是不是所有電風扇都幾乎通用呢?還是要看規格?

网友:
那個要看品牌規格

网友:
我會先清乾淨油汙,然後用AB膠黏裂開的接觸點,再用塑鋼土把旁邊糊起來,要注意機構會不會干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 16吋 旋轉節 一般廠牌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207066310457

猴犀利阿

原來<旋轉節>還可以單賣的,

家裡壞掉的電扇可以買來試試修修看...

网友B:
去附近找找 資源回收廠 超多廢棄風扇自己拆 一個30元

网友(2021-02-19):
得向原廠購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附近找找 資源回收廠 超多廢棄風扇自己拆 一個30元

不用麻煩,常丟資源回收就可以直接回收到(如果敢拿不怕沒面子)

甚至不用拆直接換一台完全好的,現在人有斷捨離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