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久太陽能熱水器溫度控制

楼主(2021-01-14):
各位前輩
最近天氣冷,想洗熱一點
可是上樓頂去看了太陽能熱水器的面板
這看起來似乎只能調整加熱時間,無法調整加熱溫度?

ˊ實際洗澡時的感覺是,較高溫的熱水還是會出,只是要等蠻久的,管線看起來也沒那麼長(樓頂到三樓也才幾公尺而已),不知為何一開始的熱水只有溫熱,大概洗個十分鐘才會變燙

還是有其他解決方案?謝謝

网友A:
加熱旋鈕在熱水器裝加熱管的位置.

洗幾分鐘後, 水會熱, 表示加熱溫度沒問題, 天氣太冷,
造成熱水器出水管溫度下降, 可將外露的熱水管包覆,
減少溫降程度(類似冷氣機管子包覆方式).

定時開關, 加熱時間定在 14:30 ~ 24:00, 若洗澡時間
不在這時段, 也會有水不够熱的情形, 可視實際洗澡時
間調整.

配電箱裏的左下角的電源線, 是否只有 3.5mm, 若是,
配 30A 無熔絲開關, 不符合安全規範, 也不符合廠商
要求, 要注意.
電磁開關正常配電, R/S/T 為入電, U/V/W 為出電, 若
不按照這方式, 會造成後續維修人員的困擾.

网友:
天氣冷時,
牆壁會把牆內管路的水溫拉低,
前段水溫,
中後段水熱,
停個十分鐘再開熱水,
又會變回溫水了.

网友:
在浴室安裝 瞬熱型電熱水器。熱水器只要能加熱,有開關和簡單調節就可,功能不需要太多

這種瞬熱型電熱水器功率比較低,單獨使用時,寒流來進水溫度低,只能洗溫水。
你的熱水管內水已經是溫水,搭配這種加熱,打開水龍頭,幾秒就有熱水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熱旋鈕在熱水器裝加熱管的位置.

洗幾分鐘後, 水會熱, 表示加熱溫度沒問題, 天氣太冷,

前輩沒說我還真的沒發現線徑的問題(!)

因為我家用熱水都是晚上6點以後,時間設定應該沒問題

不過管線外露的情況如圖

或許還有改善的空間

我想到的是用這種保溫材
只是保溫材都要用套上的嗎?
部分管線前後端都埋在樓地板中了,無法用套的,可以側邊剖開保溫材用包覆的方式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輩沒說我還真的沒發現線徑的問題(!)

因為我家用熱水都是晚上6點以後,時間設定應該沒問題

#2講得沒錯,那條熱水管出來的地方旁邊應該有個蓋子
上面有個螺絲轉開就能看到電熱管
但是那邊我印象中只有兩個溫度可以調整
之前夏天都是均溫30度以上,我把它調整到較低溫刻度
最近很想調回原本比較高的溫度刻度

加熱管的長度外露也很長
進牆壁之前的長度應該也有接近10公尺
所以我覺得可能這部分問題不大?

另外,我們之前壞過一次,沒熱水
後來叫修查的結果,加熱管沒壞
是那個熱水管的單向逆止閥沒作用了
所以冷水會回灌進熱水儲水桶,結果就是不熱
消極的解決方式是,那種冷熱水龍頭不要開在正中央
讓水龍頭本身的止水功能作用,而不要靠熱水器的逆止閥

在那個問題發生時,熱水器旁的地上是一堆水
因為冷水回灌,會從進水口那個桶子滿溢出來

注意看看地上是不是有水?

网友A:
已裝好的管子, 當然要選用剖半保溫材(你列的保溫材剖開的產品),
並用PVC白色冷氣膠帶包覆, 防止日曬.

熱水管用 PVC 管? 還外露那麼長?
若有預算, 建議管子換成白鐵管(一樣要包覆);
預算不足, 先包覆(可防溫降及日曬造成的變質),
等有預算, 再更換白鐵管.

网友:
廠商建議電熱管用線3.5平方(安全電流20A),只是NFB用30A的.....

另外MC的配線怎麼會把主電接在輔助接點(14),有點奇怪?

RST&UVW這樣配也沒有省工省料啊???

保溫材可切開施工,再用冷氣用白色膠帶(無背膠)包覆。

网友C:
不知樓主的線路是否自己配的 ?

怎麼會那麼奇怪~

如果是 廠商 原來的配線 那真的是 XD

尤其是 那個 檢查合格的證 是自己球員當裁判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裝好的管子, 當然要選用剖半保溫材(你列的保溫材剖開的產品),
並用PVC白色冷氣膠帶包覆, 防止日曬.

這是PVC管嗎?
還是PEX管?是有撓性的軟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樓主的線路是否自己配的 ?

怎麼會那麼奇怪~

冤枉啊
我看到的時候就是這樣了
似乎是20年前我們這社區的建案整批一起做的

或許我可以去偷看鄰居的配線是不是也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冤枉啊
我看到的時候就是這樣了
似乎是20年前我們這社區的建案整批一起做的

這個 如果是 原廠配的~

那真的該打屁股 ~

那個主線路 這樣子接  已失去了 原先的 意義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PVC管嗎?
還是PEX管?是有撓性的軟管

保溫管有多種材質(PE, 橡膠..), 都屬發泡形成, 都具有保溫效果,
差異在保溫程度, 耐氣候, 耐火, 耐..., 當然價格也不同,
可上拍賣網查尋 "保溫管", 視預算及需求, 選擇適合的產品.

發泡管大都是軟性, 有剖開也有沒剖的, 若買不到剖開的,
那就要自已用剪刀剖開, 不過, 你的外露管那麼長, 自己剖,
會剪到手廢

不管選擇那種管, 記得一定要再用無黏性保溫膠布包覆
(選白色反光率較好), 多一層保護, 多幾年壽命.

网友:
我家也是用三久太陽能熱水器,管路保溫才是王道,我在桃園寒流來算冷的,洗澡時也要加冷水才可以洗,不是全開熱水才能洗。

网友:
只有跳脫開關機率比較看來不能調溫度!

网友:
是60度溫度開關,但寒流來襲時,電熱棒無法將水溫提生至60度。

网友B:
昨天去看了一下溫度設定

熱水管線外露部分是這麼長

溫度調整在這蓋子裡面

网友:
檢視電熱器配線箱內有一個旋轉式溫度調整器

楼主:
我已經把外露的管線都包覆好了

溫度有比較穩定,熱水出得比較快
但總覺得可以再熱一點會更爽

明天再來檢查電熱器那邊能否調溫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去看了一下溫度設定

熱水管線外露部分是這麼長

你的配電箱也是跟樓主一樣的配線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配電箱也是跟樓主一樣的配線嗎?

不知道,因為不是很懂,所以那邊能不碰就不碰

形式上很類似,可能是相同,但我沒研究過配線

楼主:
還真的是藏在電熱管旁邊

原來是設定65度,現在把它調到70度
不過原來65度應該已經很燙了吧(?)
為什麼到浴室的時候感覺只有50度左右

是不是電熱管要更換?或者是sensor有問題?
畢竟是20年的舊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B:
#2講得沒錯,那條熱水管出來的地方旁邊應該有個蓋子
上面有個螺絲轉開就能看到電熱管
但是那邊我印象中只 ...

幾個月前確實常有地面一灘水的情形

後來檢查了一下進水箱

結果是進水閥裂開了

後來花了500買一支新的裝上去

現在就再也沒洩水了

不過前輩說的單向逆止閥在哪裡啊?是在進水還是出水那邊?我也該來檢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幾個月前確實常有地面一灘水的情形

地上沒有水倒流出來應該問題不大
那個逆止閥在出水那端

之前我們是水龍頭習慣切在正中央
維修人員說因為那樣等於水龍頭本身冷熱水管路都是開的
所以冷水管路的冷水會回衝進熱水器的儲水桶,滿了就溢出來
所以熱水就不熱了.

楼主:
話說我把電熱管調到70度後
本來想說打開儲水槽量個水溫
不過好像沒那麼容易
所以就直接量出水口的金屬管件,溫度大概都是60度上下
不過現在洗澡是有比較熱了

另外,這個零件的功能是甚麼呢?

還有,集熱板的顏色會退掉嗎?
我在想說是不是要拿消光黑噴漆給它重上一層

网友:
引用 楼主:
話說我把電熱管調到70度後
本來想說打開儲水槽量個水溫
不過好像沒那麼容易

這是裝在含有電熱管的那個水桶的水位開關,水位太低或無水,電熱管無法動作,避免空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經把外露的管線都包覆好了

作工很細緻,包覆的非常專業,功夫一級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