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BENQ 43IE6500 液晶電視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21-01-14):
BENQ 43IE6500 液晶電視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1.型號~BENQ 43IE6500

2.故障情形~有聲、無影、無背光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板

5.主機板

6.面板型號

7.T-CON

8.為避免誤判先從外部測量LED導通狀況, 結果迴路不通表示有燈珠開路

9.這款機型面板模組比較特別~與前框一體化~,面板朝桌面躺平拆除所有螺絲,提起背光模組外殼即可2者分離~算是比較方便維修的設計~

10.檢測LED燈珠有1顆故障不亮,架構為全機40顆LED,分為4支燈條,每支燈條有10顆LED,串連為1迴路

11.拆除所有舊燈條(銅底基板),準備一組新式燈條(全鋁基板~散熱更佳)代換

12.新燈條代換完成點燈測試OK

13.在影像標準模式下,測試LED輸出端子電流為0.3A,造成這機型LED背光壽命普遍偏短

14.為了延長LED背光壽命,故須把輸出電流調降一些,恆流板背面LED限流電阻,一般都是數個低阻抗電阻並聯使用,利用電阻越並越小原理達到控制輸出電流大小的目的,把3R3電阻(3.3Ω)焊下總並聯電阻值升高,降低LED輸出電流增加點亮壽命

15.改完後效果~在影像標準模式下,測試LED輸出端子電流為0.25A

16.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n_062:}

网友A:
意思是預設值太亮了?

還是廠商將背光電流設定太高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預設值太亮了?

還是廠商將背光電流設定太高些?

應該是後者,廠商LED限流電阻用四顆3.3歐姆並聯的等效電阻值較低
所以電流0.3A,拿掉一顆變成三顆並聯,提高限流等效電阻值讓電流下降為0.25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預設值太亮了?

還是廠商將背光電流設定太高些?

沒辦法  在市場上常有一些比規格看數據說話
當賣場或媒體評比  A機比B機亮 或如何如何

數據漂亮的總是能ˋ佔優勢
話術漂亮的總是能ˋ佔優勢

大型賣場展台上
明明 B機亮度調的最舒適友善, 旁邊 A機高亮的擠過來...
兩邊一比 ,  B機馬上吃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後者,廠商LED限流電阻用四顆3.3歐姆並聯的等效電阻值較低
所以電流0.3A,拿掉一顆變成三顆並聯,提高 ...

所以無法靠近低亮度改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沒辦法  在市場上常有一些比規格看數據說話
當賣場或媒體評比  A機比B機亮 或如何如何

因為我看過鄰居新買的電視都感覺好亮好亮,後來我問他降低

亮度你會覺得色彩不好嗎?~~~~後來我們調低亮度他反而說"

眼睛好像比較舒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因為我看過鄰居新買的電視都感覺好亮好亮,後來我問他降低

亮度你會覺得色彩不好嗎?~~~~後來我們調低亮 ...

亮度越亮 色彩越鮮明亮麗 銷售越好 越耗電
在展示時 店面貨賣場 亮度都很高 電視亮度不夠 顯示不出色彩飽和度

所以在自家看的能適度降低亮度 色彩度差不了多少 但是眼睛舒服度差很多又省電

亮度能用降低 LED 限流降低亮度
也能用電視本身亮度來調降
我都是調背光值來降低亮度(出廠大多是100%) 我最低調降過到5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無法靠近低亮度改善?

不知道 {n_081:}

但是以我們家之前服役的CHIMEI 42X7000D為例
我們覺得預設出廠值太亮了,有調整過
但是後來又看了一段時間,突然有人問了

嗯,你會不會覺得電視好像太亮?

結果一查看背光設定,又是跑回最大值,10? 印象中是這個
到底設定自動跳回去多久就不知道了

我猜wet大是想降低這情況的背光設定最大值電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亮度越亮 色彩越鮮明亮麗 銷售越好 越耗電
在展示時 店面貨賣場 亮度都很高 電視亮度不夠 顯示不出色彩飽 ...

我鄰居那台被我降至58%~~~他還很滿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預設值太亮了?

還是廠商將背光電流設定太高些?

聽說是廠商看datasheet照上面的設定值OR預設值去設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聽說是廠商看datasheet照上面的設定值OR預設值去設計的...

總之改了可以延長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