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銘鹵素燈電暖氣維修

楼主(2021-01-14):
這台鹵素燈電熱器是社區回收撿回來測試不亮燈會轉頭
很小一台修來給女王暖腳腳
測試後確定燈管故障
到回收場找一條450W鹵素燈回來加減用
先測試點亮回收場的450W鹵素燈
安裝燈管很簡單不過鋁座很薄,拆燈管鋁座容易變形
安裝時要把鋁件燈管 調整好定位依序把卡榫壓好固定
燈管裝好再裝上鋁燈罩

請教一下前輩們這溫控開關是幾度丫

网友:
我猜是 140度...

鹵素燈電暖器缺貨了....還好撿到一台,不然買不到了

网友:
安裝鹵素燈管要戴手套,注意不要把指印油污等留在燈管上。

网友:
看溫控表面的數字,我猜可能是140度15A~~~

网友A:
一整個沒馬達電風扇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整個沒馬達電風扇概念..

在前方裝個鐵製 110V 散熱風扇~
應該就會變成暖風扇~
說不定還可以延長燈管壽命~

网友:
說到鹵素電暖器,之前家裡那台換過燈管後

昨天上工第二天又罷工
結果是定時器轉盤壞了
只好把電線轉接,跳過定時器繼續壓榨

网友:
鹵素燈管有紫外線...
還得加送幾罐肌膚美白保養品

下次要換碳素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前方裝個鐵製 110V 散熱風扇~
應該就會變成暖風扇~
說不定還可以延長燈管壽命~

我也想過耶!加風扇可以幫助電熱器散熱
並增加熱氣循環對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過耶!加風扇可以幫助電熱器散熱
並增加熱氣循環對流

風扇加在前面,要考慮是否能承受長時間高溫環境,風險評估一下。

网友:
我覺得阿台灣應該可以考慮修改建築規範,將耐寒(隔熱、保暖)、供暖設計考慮進去了~~~~

新建房屋應該要有基礎的過冬設計,耐-5~-10度的低溫.....

网友C:
幾年前買過類似的,晚上開著太亮無法睡覺,後來就放牆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幾年前買過類似的,晚上開著太亮無法睡覺,後來就放牆角了

現在有錢買不到,快拿出來標酷幣~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