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右後輪剎車力道不足

楼主(2021-01-15):
(metrostar MK3 2.0)
昨天去驗車,
驗車師傅說右後輪剎車力道不足,
一般都是換剎車皮,碟盤,剎車油,
還有甚麼要注意的嗎?
換修完後要怎麼測試
四輪剎車力道是否正常?
一般維修廠好像都沒有在
測試四輪剎車力道是否正常?

网友:
活塞 或 滑銷(Slide pin)不滑順

推力不足 或吃單邊

网友:
油壓管路油壓不平衡
胎壓不正常
差速器
輪胎定位
外胎或材質與規格磨擦係數不同
車重不平均
內外八不正
避震器不均
.....................
這樣說好像要裝電腦複合式ABS,直到失控。

問題自修(剎車/速度/側滑 複合檢驗機設備 也要空間與金錢與維護)或保養廠測就要付費(驗車也要付費)不包括更換相關耗材與調整

以下參考天龍國
台北監理站
]

网友A:
在下上次驗車也遇到,
結果是煞車分泵漏油.
從車底看看鼓煞(如果是)總成下方是否有漏油的痕跡就馬上可以知道了.

网友B:
除了樓上學長的建議外,請問是在手煞車部分檢測的力道不足嗎?若是就也要檢查歪亞哦(手煞車鋼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上次驗車也遇到,
結果是煞車分泵漏油.
從車底看看鼓煞(如果是)總成下方是否有漏油的痕跡就馬上可以知道 ...

看不出來有漏油,

以前都只注意有沒有剎車,
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四輪剎車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樓上學長的建議外,請問是在手煞車部分檢測的力道不足嗎?若是就也要檢查歪亞哦(手煞車鋼索)! ...

檢測剎車的力道,
好像是在手煞車部分檢測的,
卻只有一輪會不足?

网友B:
只要是傳統手煞車(鋼索式)的,歪亞(鋼索)久了還是會慢慢變長。[以上只就傳統機械式手煞車的連動部分,咬合結構為內鼓或外碟又是另一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傳統手煞車(鋼索式)的,歪亞(鋼索)久了還是會慢慢變長。[以上只就傳統機械式手煞車的連動部分,咬合結 ...

這部分也要注意了!!

网友C:
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修車師傅都會在馬路上急煞~機~~然後看4條剎車痕
錯誤示範千萬別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檢測剎車的力道,
好像是在手煞車部分檢測的,
卻只有一輪會不足?

去年九月,也發生驗車時 手剎車右後輪剎車力道不足(在及格邊緣)...
民間驗車廠 稍微"處理"一下,重驗可過...

但剎車 攸關生命安全,不能開玩笑,驗完車,
就開到平常常去的修車廠,車是中古的,手剎車一直都很"重"
拉幾格(一半)後,就很費力,但又沒什麼剎車力道
停斜一點的坡,會有剎不住的感覺...

接手時,不是新車,五年中古一直以為那是正常,就一直開...
直到(去年)上次驗車後,去修車廠,老闆換了 "歪亞捨"(手煞車鋼索)
換新後,舊的拿下來一看,才知道原來以經積灰卡死(不滑順),
換新後,很輕鬆就可拉起,且有剎車力道.

註: 平常 剎車來令片相關也都只有正常使用及保養更換...

以上 手煞車鋼索積灰卡死(不滑順) 多年XX使用經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修車師傅都會在馬路上急煞~機~~然後看4條剎車痕
錯誤示範千萬別學。

有ABS的車急煞只會抖抖抖,這樣也不能用在近代的車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九月,也發生驗車時 手剎車右後輪剎車力道不足(在及格邊緣)...
民間驗車廠 稍微"處理"一下,重驗可過.. ...

謝謝!感恩!
15年的老車了,
外表傷痕累累,
但是引擎還很好,很好開,
15年12萬多公里,
只換過一次剎車皮,
手剎車很少用,
只有在斜坡處才用,
是該大整理了,
不知高雄有比較專業的底盤修車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ABS的車急煞只會抖抖抖,這樣也不能用在近代的車種了

謝謝!感恩!
15年的老車了,
只有在新車時,
在高速公路急煞ABS啟動過一次,
後來再也沒有發生過,
去年隨媽祖出巡時,
就有ABS和手剎車燈同時亮起,
時好時無,
或許都有些關係?
不知高雄有比較專業的底盤修車廠嗎?

网友:
有的車有後輪剎車力道平衡或分配系統裝置

网友:
腳踏時煞車無力,檢查引擎室總邦和四輪的分邦是否漏油或堵塞,油管是否進空氣或換煞車油時空氣沒放乾淨,腳踏有力手煞無力,檢查調整手煞把手端鋼索及後兩輪手煞鋼索

网友:
煞車拉起,將該輪頂高離地,用拆胎板桿轉動螺絲看是否輪胎跟著轉,力道就自己四輪比較一下,簡易自行判斷,問題排除量力而為,最後再到驗車廠驗車。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測剎車的力道,
好像是在手煞車部分檢測的,
卻只有一輪會不足?

驗車時會驗兩道煞車,
第一道是踩煞車踏板,
此時煞車燈會亮,
四輪下的滾輪會作動,
汽車四輪煞車作動,
一般煞車配比是前輪70%後輪30%,
第二道驗拉手煞車,
此時煞車燈不會亮,
後輪下的滾輪會滾動,
汽車後二輪鼓煞作動,
合規的煞車力道可以參考代檢場貼的告示.
(大部份汽車後輪有兩套煞車系統,一套給腳煞車用,一套給手煞車用)

以前老爸開車有教,
駐車時一定要拉手煞車及入一檔,
停斜坡時前輪打歪一邊防止車子滑動時後退直直駛,
要讓他自動自發去撞山壁.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測剎車的力道,
好像是在手煞車部分檢測的,
卻只有一輪會不足?

可以跟驗車廠要檢驗紀錄表,P紀錄表比較好分析判斷
如果後輪腳踩煞車正常分邦就沒問題,
問題可能出在手煞車的傳動部分,有些車可以左右平衡調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