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Waterpik沖牙機 WP-450 電池壞

楼主(2021-01-15):
爬文, 有大大有同樣狀況
https://bbs.pigoo.com/thread-71101-1-1.html
圖片一樣就不附了

我也有一個電池壞了
目標: 換成插電式使用
實驗一: 焊接上三個 DC 5V/1A, 5V/2A, 6V/0.4A的變壓器, 都推不太動
實驗二: 焊接上一個可調電壓的變壓器, 先選擇3V/0.5A, 可推動, 但接上水盒後,
就推不太動了, 調到4.5V, 結果同前

不知該如何了, 求解ing

网友A:
這個結構是最陽春的偏心輪, 記得設計的壽命是100還是500小時, 類似那種P&G TRY ME 9.99 的電動牙刷, 你看看他的那個偏心輪軸有沒有很鬆, 很可能同一個OEM的, 如果還好換個馬達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結構是最陽春的偏心輪, 記得設計的壽命是100還是500小時, 類似那種P&G TRY ME 9.99 的電動牙刷, 你看看 ...

馬達應該是沒壞, 因為不接水盒時, 強勁有力, 但接上水盒還是會動, 但怎個弱掉, 沖牙沒力.....

原本內附的電池是2.4v, 1300mah ni-mh, 但每天充電太慢又麻煩,
現在的疑惑是, 怎麼5v的變壓器反而沒力, 可調電壓3v變壓器就可轉動, 怪哉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應該是沒壞, 因為不接水盒時, 強勁有力, 但接上水盒還是會動, 但怎個弱掉, 沖牙沒力.....

原本內附 ...

差在推動電流丫,電流很重要,看你的電池最大輸出電流應該有1.3A,比一般變壓器大喔

网友B:
我後來是把它改裝成這樣,直接上5V變壓器

不過改完後的水力有沒有比電池強或弱,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我從來沒用過,只是改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後來是把它改裝成這樣,直接上5V變壓器

若 be大測試一下, 能正常使用的話, 再煩請po上變壓器的output 值,

補充一下:
剛異想天開接上行動電源, 發現只能有動力一兩下, 之後就不動了,
有可能要 換 動力電池 才有大放電輸出電流(不過僅是猜測...)

网友C:
5V*2A=10W還推不了,那電池不是用沒多久就沒電?

有直接給馬達電源嗎?還是經過開關?開關會不會接觸阻抗過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2A=10W還推不了,那電池不是用沒多久就沒電?

有直接給馬達電源嗎?還是經過開關?開關會不會接觸阻抗 ...

我是直接接馬達, 又額外試了一個5v/2a 變壓器, 沖牙力道還是斷斷續續, 沒有持續輸出....
還不如可調電壓3v/0,5a的那顆變壓器的力道

btw, 突然想到, 原廠變壓器是3VAC, 難道有AC的馬達.....

网友:
接水就推不動,有可能是水路堵塞,拆開測試各段通氣狀況。

楼主:
實驗三: 今天有一點進展, 直接接桌電5v usb口, 發現運作正常, 查了PSU 5V output是 2.5A,
可惜手邊沒 2.5a的變壓器, 實驗只能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