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220V 150W化霜加熱管可裝在110V冰箱嗎?運作時會有150W嗎?
關閉

楼主(2021-01-15):
大陸的220V 150W化霜加熱管可裝在110V冰箱嗎?實際運作時會有150W嗎?

110V冰箱的 150W化霜加熱管破了,能否安裝同尺寸220V 150W化霜加熱管?實際運作時會有150W嗎?

陸製管         R=V/I=220/0.681818=322歐姆
將陸製管 322歐姆     裝入110V冰箱
I=V/R=110/322=0.341615A  ;
P=I*V=0.341615*110=37W
P=V^2/R=110*110/322=37W
P=I^2*R=0.341615*0.341615*322=37W
怎麼計算, 都只有37W, 請問對嗎?

陸製管的電阻是322

陸製管的電阻是322

网友:
power = 1/4

楼主:
所以,買這根, 加熱功率會不夠, 不能用了。 好在很便宜才65元台幣。

网友:
熱絲沒壞就自己換芯借屍還魂

网友:
<貼圖教學>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5903&pid=651959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网友:
就算是便宜也用不上,有種自找麻煩的感覺。

网友:
110接中間並聯來用??

楼主:
用不上確實是浪費,並聯的話安裝空間不夠。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此篇已超過1個小時可修改時間,本篇關閉。

若有需要請依版規另開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