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絲電壓

楼主(2021-01-15):
最近維修一個板子,裝置電源是用220Vac
他用到一個 BD50 5A "400Vdc",是從一個大電容旁邊過來的電容標示(450V)
實際上我用電表Vdc量到是300多伏。感覺是掛在橋式整流之後的保險絲。

問題是這邊我能不能用 250V 5A 一般玻璃管的保險絲? 感覺分斷能力應該夠?是安規抓高的問題嗎?

网友:
能不能 用250VAC  保險絲涉及安全責任  不保證不負責

我以前見過的 有只標示 400VDC  ;   也有標示400VDC  同時標示 500VAC
https://www.mouser.tw/datasheet/ ... heet_pdf-555535.pdf
以下截圖取自 貿澤
https://www.mouser.tw/Circuit-Pr ... _/N-ba8hh?P=1yx4arf

原物是塑料殼體  引線腳位算緊湊了
若我使用250VAC 玻璃管替換的話也只能立式  就本體加套管   除了隔開兩引線之外
當高能炸裂玻璃管時需靠套管維持身形  避免變形塌陷後兩引線短路

网友A:
在這個成本當道的時代會用日本BD50 的保險絲,我想你修的板子也不是一般的板子才對。
舉個例子,人人手上都有數位電表,數位電表裡面都有保險絲,名牌電表裡面的保險絲,一個"正牌新品"都要數百元,都可以買一台大陸廉價的數位電表了,那燒了可不可以用一個一元的玻璃管保險絲代替?可以啊!只是下次可能就要換整台電表了。
其實買的到相同元件是最容易解決的,真的只能代用,那你得像代用電晶體或MOSFET一樣,研究原本保險絲它的規格特性,再比對你想代用的保險絲規格特性,相符再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這個成本當道的時代會用日本BD50 的保險絲,我想你修的板子也不是一般的板子才對。
舉個例子,人人手上都 ...

一般正常運作一定沒差~只怕異常時斷不開
然後東西就燒掉了

所以結論就是還是不能偷懶不去買料....哈哈哈

樓上477系列應該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