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CH-X350 CD換片箱故障

楼主(2021-01-17):
請教一下,上周小弟的車子CD換片箱,突然沒有聲音,今天就拆開看一下,發現這個換片箱,

所有換片動作都正常,但是CD轉盤馬達不會轉,不曉得是否為馬達故障導致,

由於換片箱螺絲太多,實在不曉得要從哪裡拆,從下圖照片可以看見轉盤馬達的線路,

請問一下,若我想用外加直流電壓測試的話,這種馬達供應電壓為多少呢?

我主要想確認是控制板問題?還是馬達故障?

還是說有人可以建議可能造成的問題?

网友A:
以前  三太子 開釋 :
馬達驅動IC常見:BA5826、LA6541、LA6548、CD5888、LA9242、KA9258之類
當切換開關切到CD位置,即供給-馬達驅動IC(有FIN翅膀的) 8V工作電壓(此與CD關門開關無關)
CD盤程序
盤程序,關CD門後,SLED雪橇馬達向心行走,抵到HOME SW時:
1. SPINDLE開始轉動 2. 雪橇馬達離心行走讀片(雷射放送中,請勿直視)
兩段粗字請先確認~

收修件,激光頭老化故障率很低,約2%
請先查電壓、馬達運轉阻抗、軟排金手指氧化,多可完修

双极电路
CD5888CB
2. 2
引脚说明
引脚符号功能
引脚符号功能
1 VINFC聚焦输入15VOTK循迹输出
2 TRB_1 外接三极管基极16 VOTK循迹输出
3 REGO3稳压输出外接三极管集电极17 VOLD主轴输出
4 VINSL进给输入18 VOLD主轴输出
5 REGO1稳压输出外接三极管集电极19 VCC2主轴循迹和聚焦通道的功率电源
6 FWD 碟片驱动正向输入20 REGO2稳压输出外接三极管集电极
7 REV 碟片驱动反向输入21VCTL碟片马达速度控制输入
8 VCC1预驱动进给及加载马达的功率电源22 GND 地
9 VOTR加载输出23 VINLD主轴输入
10 VOTR加载输出24 TRB_2 外接三极管基极
11 VOSL进给输出25 TRB_3外接三极管基极
12 VOSL进给输出26VINTK循迹输入
13 VOFC聚焦输出27 BIAS 基准电压输入
14 VOFC聚焦输出28 MUTE 静噪控制输入
3. 电特性
3. 1极限参数
除非另有规定
Tamb= 25参数名称符号额定值单位电源电压VCC1VCC213.5 V 功耗PD1.7注1W
工作环境温度
Tamb-35  85 贮藏温度Tstg-55  150注2注1按装在70mm70mm1.6mm的
PCB板上
温度高于25时功耗减少13.6mW/2
使用时不得超过最大功耗
安全工作区和结温
Tj=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  三太子 開釋 :
馬達驅動IC常見:BA5826、LA6541、LA6548、CD5888、LA9242、KA9258之類
當切換開關切到 ...

感謝這位先進的回覆
下述狀況都沒有反應時,是否要朝驅動IC 著手呢?

1. SPINDLE開始轉動 -----?這部份我可否外加8v 直接測試呢?

2. 雪橇馬達離心行走讀片

网友A:
所有換片動作都正常...

cd片有到定點,被上磁盤鎖住嗎?....上片傳動皮帶
SLED雪橇馬達向心行走,(抵到HOME SW) ....  HOME SW ON ?

1. SPINDLE開始轉動...但是CD轉盤馬達不會轉,

先查電壓、馬達運轉阻抗、軟排金手指氧化,多可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這位先進的回覆
下述狀況都沒有反應時,是否要朝驅動IC 著手呢?

一般正常 載入 片子後~

1. CD  門是否關妥 ? (電器的接點 一定要確定)  不能只是用看的~

這個 造成 故障 情形 8成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換片動作都正常...

cd片有到定點,被上磁盤鎖住嗎?....上片傳動皮帶

昨天依這位先進的指導,小弟我將所有軟排抽出,
1. 金手指都用接點清潔劑擦拭
2.BA5926S 馬達驅動IC 各接點重新補焊一次
3.馬達外加DC電壓約5v左右,測試結果是好的,會正常轉動

綜合上述動作,目前重新上機,目前CD可正常讀片了,

但又有另一問題?有時聽CD時會發現聲音突然斷掉,又會出現,
有點懷疑可能是CD讀取面有刮傷,但是觀察一下CD主機讀取時間,不會有間斷情況,
所以應該不至於是CD片有刮傷,請問種情有可能是哪裡的問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依這位先進的指導,小弟我將所有軟排抽出,
1. 金手指都用接點清潔劑擦拭
2.BA5926S 馬達驅動IC 各接點 ...

有時聽CD時會發現聲音突然斷掉,又會出現,...

雪橇馬達離心行走讀片,CD頭讀取異常 :

1.請檢查CD頭銜臂,潤滑油是否乾涸或是雪橇馬達 ,離心行走 讀片路徑 異物影響CD頭 進退

2.軟排,金手指 ,未固定牽扯不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依這位先進的指導,小弟我將所有軟排抽出,
1. 金手指都用接點清潔劑擦拭
2.BA5926S 馬達驅動IC 各接點 ...

開車瞪枯辣也讓CD跳一下,
以前小弟是用CD隨身聽SL-SX300搭錄音帶轉接器進汽車音响的,
CD PLAYER有一個防震十秒的裝置(ANTI-SHOCK MEMORY),
有點像看串流影片先讀到設備裏緩沖,
不過實際車上使用後,
開防震一天到晚跳針,
關掉防震反而讀的很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依這位先進的指導,小弟我將所有軟排抽出,
1. 金手指都用接點清潔劑擦拭
2.BA5926S 馬達驅動IC 各接點 ...

是讀取燒錄片嗎?

估計雷射頭老化,開始挑片了。

換原版片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