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Spectre X360版號 DAOX36MBAEO REV:E 觸發沒畫面 請求BIOS

楼主(2021-01-18):
各位前輩好

這台筆電的這狀是
可觸發但是沒畫面,過幾分鐘後CPU的位置很熱但始終是沒畫面
所以我就上網找了BIOS來刷
刷完後變成觸發後風扇會轉停轉停三次,每次轉1約秒鐘,大約5分鐘後風扇全速運轉不停
這時的症狀有點像我以前修好的一台HP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刷上正確的BIOS就能修復
想請前輩們提供一下適合這台的BIOS給我
感激不盡!!!

附上我的BIOS備份以及網路上抓到的版本
備份

網路上抓的
HP Spectre x360 Convertible 13-ap0000na DA0X36MBAE0 RevE BID-08514.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2)
HP Spectre x360 Convertible 13-ap0000na DA0X36MBAE0 RevE BID-08514.part2.rar (3.49 MB, 下載次數: 2)

型號 HP Spectre X360    13-ap0007TU
版號 DAOX36MBAEO REV:E

网友:
筆記本型號

楼主:
回前輩
HP Spectre X360    13-ap0007TU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HP Spectre X360    13-ap0007TU

現在HP要去下載驅動程式那麼麻煩 還要作業系統相符 或序列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HP Spectre X360    13-ap0007TU

試試看 我不確定可用
12版的第一次修改不知能不能用

下面是官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HP要去下載驅動程式那麼麻煩 還要作業系統相符 或序列號

回前輩
不麻煩不麻煩
能請到前輩幫忙都不麻煩!!!!
作業系統我不是很清楚~因為還沒正常開機過,我猜是win10 Home 64bit
序號  5CD84477BL

网友:
滿新的筆電 ~翻轉觸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 我不確定可用
12版的第一次修改不知能不能用

回前輩
我用了你改的版本可觸發但沒畫面

用官方的完全無觸發
要再麻煩前輩幫我找找其他版本了
感激不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用了你改的版本可觸發但沒畫面

這一版用你的修改

這一版官網另一版

楼主:
回前輩
這兩個版本的狀況一樣
觸發後風扇轉一下就重啟
好像重啟3次後就直接關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這兩個版本的狀況一樣
觸發後風扇轉一下就重啟

你測試的時候有裝電池嗎
最後一改 不行的話 這台應該還有保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測試的時候有裝電池嗎
最後一改 不行的話 這台應該還有保固

回前輩
我都沒有裝電池耶
這會有差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