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40A SSR 控制微波爐變壓器的電池片點焊機

楼主(2021-01-18):
1200W 220V 微波爐變壓器做電池片點焊機, 選了一個SSR做初級供電控制, 40A, 若以高頻度使用來看, 夠合適嗎
現時用原來微波爐的RELAY, 220V 16A, 接點壽命不算長.

原廠 DATASHEET 下載點 https://www.fotek.com.tw/en-gb/download

SSR-40DA, SSR-SSR-DA.pdf (1.33 MB, 下載次數: 1, 售價: 1 個酷幣)

看到這條寫的就不明白

网友:
變壓器是電感性負載,SSR 的負載端是接變壓器時,SSR 耐電流建議比變壓器工作電流多十倍。
以你的例子,做點焊機的變壓器控制端一定是變壓器的一次側(也就是220V),因為控制初級的電流比二次側低很多。
例如點焊時,變壓器一次側的電流是4A,那建議你用耐電流40A 的SSR。

※大電流的SSR 都要鎖散熱器

网友A:
我的 微波爐 改 這個 至 今還是很正常 ~

Panasonic NN-ST342 微波爐 維修與改造 !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827-1-1.html

网友:
我也感覺看不懂這理由會造成這結果。 查考網上的資料,有類似說法但倍數不同、沒什麼理由的。 但在 OMRON 的 SSR 固態繼電器技術指南中,跟反電動勢有關的是衝擊電壓保護,至於電流則又有另一種說法如下:

變壓器本身是一個電感,因此,斷電後的瞬間會產生很大的反電動勢,因此,開關元件會遭遇極高的反電動勢電壓衝擊,但此時開關元件是關斷的,並不會有反電動勢電流,除非開關(包括機械開關、繼電器、或SSR)在此高壓下,因故暫時無法切斷電流,我們常常可以看見開關在OFF瞬間發出火花,就是這個反電動勢造成,所以看不少早年的產品電路圖,開關上都會並一個電容器作為火花消除之用。 對於 SSR 而言,為了保護 SSR 免於在此高壓下破壞,一般會加上保護元件,例如二極體、MOV、阻容等

至於在開關接通的瞬間,變壓器可能需要數倍或十~二十倍於正常激磁電流的電流,不過,激磁電流應該是額定電流的十~二十分之一。 另外,如果變壓器後有整流濾波,則需要將濾波電容充滿,如果濾波電容很大,瞬間可能也會有相當的充電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微波爐 改 這個 至 今還是很正常 ~

Panasonic NN-ST342 微波爐 維修與改造 !

這簡直是人才呀
請問那個並聯 SSR 控制端的電阻何用意呢
所謂減震器會加在哪個地方

网友B:
一般的SSR斷電時.不會讓變壓器產生強列的反電勢電壓.因為SSR不管是導通或斷電.都是在交流電壓相位零點時觸發導通及斷電.變壓器產生的反電勢高壓火花很小。

矽鋼片的低頻變壓器,交流電源導通的瞬間,這一瞬間會約十幾倍的電流,因為低頻變壓器的線圈繞很多有分怖電容,矽鋼片有磁滯及渦流,對瞬間導通的電壓,低頻變壓器的高頻反應不佳,也就是說通電這一瞬間算是高頻,低頻變壓器還沒產生電感抗,只有線圈的電阻在阻擋電流,低頻變壓器Q質越高電感抗很大,瞬間導通的電流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SSR斷電時.不會讓變壓器產生強列的反電勢電壓.因為SSR不管是導通或斷電.都是在交流電壓相位零點時 ...

原來變壓器有這樣的傾向.
那另外請教這個案例, 是不是同樣的原因導致電流偶然過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85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簡直是人才呀
請問那個並聯 SSR 控制端的電阻何用意呢
所謂減震器會加在哪個地方 ...

那個 電阻 是 防止 誤 動作~

若 完全 開路 不接 有可能 因為 感應 突波等 干擾  造成意外起動~

网友C:
用初級交流控制有個缺點, 無法精確控制 On 時間,
SSR 一般 on 要等到 ac 0 V 時候才會 off,
所以最短 on 時間就是 1/120 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初級交流控制有個缺點, 無法精確控制 On 時間,
SSR 一般 on 要等到 ac 0 V 時候才會 off,
所以最短 on 時 ...

初步實驗過 3x15ms 以上才焊接牢靠, 所以 SSR 的反應時間8.3ms 也差不多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