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GP73-Leopard-8RD 分離

楼主(2021-01-18):
https://tw.msi.com/Laptop/support/GP73-Leopard-8RD

官網下載的是16MB 能否協住分離

附上原機BIOS

原機備份.part1.rar (2 MB, 下載次數: 2) 原機備份.part2.rar (2 MB, 下載次數: 2) 原機備份.part3.rar (592.11 KB, 下載次數: 1)

网友A:
官網16MB不是直接燒就可以了
你的是8MB的
主板板號知道嗎
這是用你的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網16MB不是直接燒就可以了
你的是8MB的
主板板號知道嗎

主板號是: MS-16P61 VER: 1.0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板號是: MS-16P61 VER: 1.0

刷完獅子大的BIOS 上電 電流卡0.03A 幾秒後掉電

再刷回原機依舊 幾秒後掉電

刷之前電流能上到0.4A 無顯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完獅子大的BIOS 上電 電流卡0.03A 幾秒後掉電

再刷回原機依舊 幾秒後掉電

你的板子是第一手的嗎
有被修過嗎
我怎覺得你傳上來的是ACER的BIOS

网友:
0.4A 有 CPU供電?

楼主:
機器到手上主機板看起來沒有修過 上可調大短路  測量 獨顯及CPU 電感  對地都是短路的

斷開 獨顯及CPU 電感 二極管檔測量靠芯片端 皆為0.001

電感裝回後 再次測量CPU端電感 數值有上來  但是獨顯電感數值依舊

刷 獅子魚 提供的BIOS前 沒有再測量CPU供電有無

刷完後開機電流從0.01 上升到0.02 約幾秒後 3V 5V電感電壓就掉到0V 待機也為零

CPU跟獨顯電壓都沒有出來 橋供電 1V

再次刷回原機備份的BIOS 出現以下訊息

更換一顆 BIOS 重新燒錄 過程就沒有報錯 但是狀況依舊 待機0.01觸發0.02 幾秒後掉電

{BIOS芯片是 U51 沒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機器到手上主機板看起來沒有修過 上可調大短路  測量 獨顯及CPU 電感  對地都是短路的

斷開 獨顯及C ...

那你要不要找一顆16MB的燒官網的檔案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不要找一顆16MB的燒官網的檔案試試看

換一顆16mb 上去 電流卡0.26A 不動

楼主:
繼電流可以爬到0.26A 後 回想一下 既然原本短路問題消失的動作在於動過CPU電感

做了以下交叉測試

A B C D 芯片 都接上時  測量 Z電容"幾乎"就會對地短路 (剛刷完16M BIOS 為何沒短路我也不清楚)

為了方便判斷我就先把電感改成接線

發現原本裝在B位子的芯片拆掉 Z電容阻值就上來了

然後將 B C 位子的芯片互換 都裝上 又短路 拆掉C位子的芯片(原本裝在B位)  Z電容阻值就上來了

這樣代表一定只是B芯片有問題還是 CPU也可能GG?

[ Z 電容不短路時是 19V ]

ALJ01BLFDMF 這個是什麼零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繼電流可以爬到0.26A 後 回想一下 既然原本短路問題消失的動作在於動過CPU電感

做了以下交叉測試

應該是
FDMF3035
看你芯片下面的數字

點位圖
16P6(1.0).rar (747.57 KB, 下載次數: 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
FDMF3035
看你芯片下面的數字

最後請教一下~FDMF3035 這個芯片如果少一個 其他正常的狀況下 是可以運作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請教一下~FDMF3035 這個芯片如果少一個 其他正常的狀況下 是可以運作的嗎 ...

你看點位圖 電感供應的線路是不是相同
如果相同可以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