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滑鼠] 羅技M705左鍵連點維修

楼主(2021-01-18):
看圖說故事
1.型號與螺絲孔位置
2.已解焊的微動位置,最上面接地孔散熱很好,除錫比較費工一些。
3.新舊微動型號,D2F料只剩下這一顆,從學姐購買的紅點微動目前還沒機會換上。
4.焊上新的微動
5.裝上PCB的卡扣
6.雷射頭排線
7.滾輪架位置
8.滾輪彈簧與電源座,彈簧後的兩顆螺絲要先鎖上。
9.滾輪卡榫卡扣

10.最後裝回上蓋與電線。

後記:
自己太有把握,沒有先裸板過電測試是否正常;摸摸鼻子自己重拆一次,chip焊點用針刷過去,重新上電測試OK。

其實裝回前最好先裸板過電,確認正常工作後再繼續組回去。

順便推薦一款線上照片編輯器

网友A:
中鍵也常壞,沒打算順便換?
還有橡膠黏黏的問題,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鍵也常壞,沒打算順便換?
還有橡膠黏黏的問題,暈

滾輪鍵很少點擊,加上是特殊的開關,所以沒考慮換掉。
底部黏膠問題不大。會翻翹的話,螺絲孔的部位剪掉即可。

還有另一顆滑鼠編碼器故障,造成透過滾輪瀏覽網頁時作動異常。
也要抽空處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鍵也常壞,沒打算順便換?
還有橡膠黏黏的問題,暈

橡膠黏黏的問題,
用95%酒精能解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滾輪鍵很少點擊,加上是特殊的開關,所以沒考慮換掉。
底部黏膠問題不大。會翻翹的話,螺絲孔的部位剪掉 ...

唉,那個貴貴的中鍵,讓我覺得換中鍵不如換隻老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那個貴貴的中鍵,讓我覺得換中鍵不如換隻老鼠

好奇搜尋一下『中鍵 開關』,似乎不貴~
參考資料:yahoo拍賣各式特殊規格微動開關

楼主:
To ㄚ三哥
WD40用過,若該滑鼠常使用的話還是又會復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奇搜尋一下『中鍵 開關』,似乎不貴~
參考資料:yahoo拍賣各式特殊規格微動開關

歹勢,我腦袋不清楚

印象中是200附近
編碼器+滾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歹勢,我腦袋不清楚

印象中是200附近

對~M705整組滾輪差不多是這個價位...以料件來說真的貴!

在組回去的過程中,滾輪彈簧還噴飛出去。為了找它,跟狗狗一樣趴在地上,拿手電筒地毯式搜查orz

网友B:
我通常都會換成Kailh靜音微動開關...

网友C:
引用 楼主:
To ㄚ三哥
WD40用過,若該滑鼠常使用的話還是又會復發。

微動開關上下是可分離的,先拿壞的做實驗,分離後用細砂紙將接點打磨一下,組合後應該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微動開關上下是可分離的,先拿壞的做實驗,分離後用細砂紙將接點打磨一下,組合後應該是可以的。 ...

看你好愛用砂紙......砂紙破壞力很強的

用美工刀輕輕刮掉那一點點黑黑的部份就行了.那鍍金層還是儘量保留好比較好.

(有接點保護油的話,上一點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好愛用砂紙......砂紙破壞力很強的

用美工刀輕輕刮掉那一點點黑黑的部份就行了.那鍍金層 ...

是因為殺只取得方便,而且容易塞入,撿回的的主機板,USB沒在用的都會氧化,用沙紙折到剛可塞入打磨也很方便。沙紙加上一些油的話,其實摩擦力會變的很低,比起擦原子筆的橡皮擦還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好愛用砂紙......砂紙破壞力很強的

用美工刀輕輕刮掉那一點點黑黑的部份就行了.那鍍金層 ...

接點復活劑會比較妥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通常都會換成Kailh靜音微動開關...

請教大俠
這款按壓行程算短嗎?還是只有主打靜音特色?

网友E:
挑開的蓋子, 用無燙膠面的紙盒剪一小片, 插入接點之間, 輕輕壓住接點, 來回拖幾下, 清乾淨污垢可以撐住幾年.

网友F:
"從學姐購買的紅點微動目前還沒機會換上。"
捨不得用??
小弟都換好幾隻了紅點上去了,
不過紅點按起來比較脆,原廠的比較安靜,
目前現役是M505,
真懷念我的初代羅技極光旋貂,
原廠五年保,
用了四年半連點原廠保內換一隻新的同款極光旋貂,
莫名又給三年保,
又用了兩年半整隻壞掉(短路),
原廠又給了一隻極光旋貂二代,
最後是粘粘才汰掉,
花四百五用了十來年,
以前羅技真佛心.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挑開的蓋子, 用無燙膠面的紙盒剪一小片, 插入接點之間, 輕輕壓住接點, 來回拖幾下, 清乾淨污垢可以撐住幾年 ...

無燙膠面的紙盒 是什麼?
有照片可以舉例嗎?
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無燙膠面的紙盒 是什麼?
有照片可以舉例嗎?
謝謝大大

[面紙盒]內惻,沒有處理的那個粗糙紙面.

不過我還是習慣把銅片拆下來,用美工刀[輕輕]刮一刮,把上面黑黑的東西刮掉,然後上點接點保護油.

品質好的微動開關不多.....個人認為這種修復方法可以保留原本好的微動開關,這樣比較好.
萬一弄壞了,那就換上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無燙膠面的紙盒 是什麼?
有照片可以舉例嗎?
謝謝大大

健保局給的眼藥水的紙盒無印刷的內面應該是一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從學姐購買的紅點微動目前還沒機會換上。"
捨不得用??
小弟都換好幾隻了紅點上去了,

很久以前跟露天買家買的存貨,好不容易才消化完~
目前有幾隻主力老鼠:羅技 MX510、CM spawm 、Benq EC1-A、M705,
這樣反而沒有機會換微動。

羅技品質是今非昔比了,沾粘問題通常是皮革漆劣化造成。
MX510也有過這樣,我直接拆殼拿來用沙拉脫加菜瓜布去除。
廠商要賺我的錢也真的很難,微動一直換就能繼續用下去。
這隻M705左右鍵塑膠鍵磨損,用透明固化膠修復又是一尾活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久以前跟露天買家買的存貨,好不容易才消化完~
目前有幾隻主力老鼠:羅技 MX510、CM spawm 、Benq EC1 ...

其實最慘的是粘粘的中鍵滾輪...
那手感我不會形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最慘的是粘粘的中鍵滾輪...
那手感我不會形容...

套用一句廣告詞:萬事皆可達,唯有手感無價。
這個我也遇過,尤其滾輪是塑膠(Simon大去年有刊登一篇影片與其有關係),一段時間後會滲油出來。
我自己是酒精擦乾淨就能接受了~

网友H:
那條排線如果沒裝好~滑鼠是不會動~
滑鼠我常修~羅技跟雷蛇的配件也滿多~~
現在微動開關已經有8000萬次產品了~有3家有生產~品質真的不錯~
中鍵那個貼片開關~成本不高~但~更換滿費心的~我在網路上不太想賣貼片開關~
很多功夫不夠~設備也不到位..把零件搞壞了~再來跟我賴皮~~想凹我免費修~
滾輪成本確實很高~g903的滾輪更貴~一顆450
賣過最貴的零件是gpw那條排線~1500.....自己拆..把滑鼠拆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條排線如果沒裝好~滑鼠是不會動~
滑鼠我常修~羅技跟雷蛇的配件也滿多~~
現在微動開關已經有8000萬次產品 ...
原來是雷射頭排線的原因,感謝指導~

一堆機關一個弄不好真的燒錢~

貼片開關焊回處理,的確需要多費心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實最慘的是粘粘的中鍵滾輪...
那手感我不會形容...

直接把那批皮拉掉整圈移除
不再受橡膠油的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