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國際牌NC-PF30P熱水瓶加熱不停維修

楼主(2021-01-20):
家裡的國際牌NC-PF30P熱水瓶突然加熱不停止,一直冒水蒸氣。還好及早發現,沒有燒斷溫度保險絲。

這台已用了11年

底座拆開後長這樣

首先懷疑熱敏電阻故障,但實測為39.5K,並無損壞或斷線

拆下控制板,用6V檢測繼電器也正常,於是把目標轉向那顆1000uf大電容。這顆電容外表十分正常,用一般電容表測得820uf,看似稍微偏低。拆下後用台式LCR 1KHz測量,只剩520uf,ESR也偏高。隨手換成固態電容,經過多次反覆測試,溫度控制開關已正常。此時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太強大了..只要換電容就搞定了

网友:
檢修說明詳細,讚

网友:
又一個萬惡之首‘電容’的實例,看外表無異狀。

网友:
電解電容是廠商唯一可以請用戶自然淘汰且不發生設備意外的零件 !!!

网友:
檢修說明詳細,讚,+1

网友:
厲害恭喜完修

网友A:
謝謝你分享一篇維修文,不過經你描述後,那個繼電器也有可疑,接點要確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分享一篇維修文,不過經你描述後,那個繼電器也有可疑,接點要確定一下。 ...

謝謝! 我也有懷疑繼電器時好時壞造成,不過當時測試了數十次都正常,只能再觀察看看了